[变压器] 高频变压器漏感怎么测试

楼主(2019-02-24):
高频变压器漏感怎么测试

网友A:
二次侧(次级)短路,测一次侧(初级)的电感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次侧(次级)短路,测一次侧(初级)的电感量

谢谢啦 还有初级有中心抽头这么测试呢

网友A:
如果是推挽输出的高频变压器,分别测中心轴头与另一端的漏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推挽输出的高频变压器,分别测中心轴头与另一端的漏感。

谢谢

网友B(2022-06-14):
一般是次级短路,测试初级主绕组

网友B:
一般测试条件跟初级电感一样,但需短路次级后,初级感量就是需要的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