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求助帖。。。想请问第一个运放是做什么用的,电容干嘛的

楼主:
请问这第一个运放起什么作用

网友A(点评):
你已经在Multisim里画出来了,用波特图看一下不就知道了么?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本身对带通就不是理解,看了图也不知道怎么来的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光是看图是理解不了的。用百度搜一下“有源滤波器”就知道了

楼主(点评):
大侠求助

网友B(2019-02-25):
带通滤波,中心频率4.4KHz左右。但衰减太大。电路设计不好。像是随便画的电路为了发帖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通滤波,中心频率4.4KHz左右。但衰减太大。电路设计不好。像是随便画的电路为了发帖用的。 ...

不是水贴的,是真的菜。。。请问中心频率和衰减是怎么算的呢?从原图上的标识来看,这一块应该是与声音信号有关

网友C:
A=0.07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水贴的,是真的菜。。。请问中心频率和衰减是怎么算的呢?从原图上的标识来看,这一块应该是与声音信 ...

开始未看清楚楼主电路中电阻值,3楼给出频率值不对。应改为:中心频率1.33KHz,电压放大倍数Au = - 0.7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始未看清楚楼主电路中电阻值,3楼给出频率值不对。应改为:中心频率1.33KHz,电压放大倍数Au = - 0.7 ...

能稍微提点下怎么来的吗。最近和导师做测试板卡的项目,可惜我数模都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