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NXP LCP1778 写MAC寄存器出现CPU死机情况

楼主(2019-02-25):
NXP LCP1778 写MAC寄存器出现CPU死机情况,把MAC寄存器注释掉,软件可以跑下去,功能一切正常;外部就一颗LCP1778芯片;检查了外部没有发现问题,汗!!!该芯片在其它项目上面应用一切正常,而新项目直接copy老项目的软件,新老项目CPU要求实现功能是一样的,不知道这中间会出现什么问题?

楼主:
LCP1778通过JTAG配置以下寄存器的时候出现CPU死机情况:
* CR_REG_RES | CR_TX_RES | CR_RX_RES 任何一个都不行
LPC_EMAC->MAC1 = MAC1_RES_TX | MAC1_RES_MCS_TX | MAC1_RES_RX | MAC1_RES_MCS_RX |
                                      MAC1_SIM_RES | MAC1_SOFT_RES;/* 置位MAC1配置寄存器中的一些位  */
          LPC_EMAC->Command = CR_REG_RES | CR_TX_RES | CR_RX_RES;/* 复位控制命令寄存器  */

*LPC_EMAC->Command = CR_FULL_DUP; 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LCP1778通过JTAG配置以下寄存器的时候出现CPU死机情况:
* CR_REG_RES | CR_TX_RES | CR_RX_RES 任何一个都 ...

试试例程有无同样状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例程有无同样状况

感谢答复,LCP1778在其它老的项目上面跑没问题,这是新项目上面出现的,新项目直接copy老项目代码

网友B:
PCONP 对应位置1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ONP 对应位置1了?

就是打开PCONP寄存器,配置MAC就挂掉,关闭这个PCONP后正常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是打开PCONP寄存器,配置MAC就挂掉,关闭这个PCONP后正常

PCONP_MAC电源配置enable 1

网友B:
引用 楼主:
PCONP_MAC电源配置enable 1

电源有问题?

负载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有问题?

负载不了?

也是一直怀疑电源有问题,也一直在查电源,但没有发现问题啊;电源是DC/DC 输出3.3V的,负载够。也用过开关电源直接输入3.3V试了效果一样,电源也加过小电容,大电容都加过,哈哈哈;搞不懂;晶振也更换过其它老项目可以跑起的试还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有问题?

负载不了?

也是一直怀疑电源有问题,也一直在查电源,但没有发现问题啊;电源是DC/DC 输出3.3V的,负载够。也用过开关电源直接输入3.3V试了效果一样,电源也加过小电容,大电容都加过,哈哈哈;搞不懂;晶振也更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