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用软排线 SDIO通讯写SD卡, 请教可行吗?

楼主(2019-02-25):
如题,我是感觉用软排线 ,虽然不是很长 5CM的样子, 抗干扰就差了,  我的案子是 200MS 要写300字节数据这样的频率 写了,然后读SD卡, 想请教一下老手, 有这样用的吗?   (实际效果 读和写时 我的程序很容易出错,可靠性低)
  有没有前车之鉴?

网友A:
接口加RC滤波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口加RC滤波看看

我现在频率设置还不算高只有2M , 延长加 算好时间常数, 加到振铃比较小为止?

网友B:
调整线路阻抗匹配,使得信号波形畸变减小。

网友C:
好像可行呀

网友D:
如果有干扰的话效果会很不好

网友E:
这么快的速率 排线很不可靠的

网友F:
最好还是不要

楼主(2019-04-23):
问题已经解决,  读的时候 , 不能去打断它去写,  只能读完后, 再去写,  写完后 再去读就没事了.
开始我的想法是 写优先,  读可以慢一点.

网友G:
我认为这跟软排线或PCB走线无关吧

网友H:
线短一点,基本没问题,大胆尝试

网友I:
300 毫秒 写300 字节,,这要求很低吧.

我有个机顶盒,自带的153IC是 e-SD,
飞线接了个TF卡,跑安卓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