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的芯片SPI能实现自动CS控制么

楼主(2019-02-25):
因为STM32的SPI 的NSS无法硬件自动控制,带来帧数据不同步。请问GD32的芯片能不能实现CS引脚自动控制,?

网友A:
理论上是不行的,在SPI master的时候,NSS 可以通过硬件/软件控制,硬件控制的话需要控制寄存器,软件控制是直接控制IO口.
对于SPI slave时候,需要控制将NSS 设置为输入模式。而NSS 是受外部控制的

网友B(点评):
陈大佬最近在忙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