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分检测仪器如何调试-马弗炉灰分化验设备XL-1

楼主(2019-02-25):
  灰分检测仪器如何调试-马弗炉灰分化验设备XL-1的介绍:灰分检测仪器如何调试-马弗炉灰分化验设备XL-1由【鹤壁灰挥测试仪】提供的锅炉烧火油料热值检验机器适用于那些地方大卡机:186.3920.3323化验机0392-2121168化验煤炭灰分的仪器,生物质颗粒灰分化验仪器,化验塑料灰分马弗炉,检测煤炭灰分的设备,化验颗粒挥发的仪器,灰分化验仪器,挥发检测仪器,灰分测试仪

  灰分化验仪器概述

  高低温试验箱、数显温度控制器用于配合箱形高温电阻炉及其它电加热设备,

  实现对炉内温度的自动控制,以适应不同的试验项目对升温速度和温度的不同要求。其主要特点有:

  1.温度设定与测量采用数字显示,2.直观准确。

  3.采用固态继电器控制输出,4.切5.换无触点,6.具有使用寿命长,7.无噪音等优点。

  8.具有PID调节功能,9.能有效克服10.炉温过冲现象,11.使温度控制更准确。

  12.输出电压无级调节,13.可适应不同14.的升温速度要求。

  快速灰分测定仪特点:

  从炉膛内两侧和顶部三面加热,确保温度分布均匀。双层炉壳结构稳定;

  炉壳采用优质冷板和不锈钢板材料静电喷塑。

  采用进口优质的真空纤维炉膛和炉丝,保温**好,升温速度快,

  节能节电显著,与传统马弗炉相比,节约时间1/2,节约电能2/3。

  可用于快速测定煤的灰分和煤的挥发份,固定碳。

  化验塑料灰分马弗炉使用方法

  1.使用前应首先检查控制器的内部接线是否脱落,

  2.如有松动应按原理图接好,3.可控硅管壳与散热器应接触良好,

  4.保证元件工作是散热正常。

  5.控制器不6.应放置在具有剧烈震7.动的场合,8.控制器内部应保持清洁。

  9.按电控器上所标10.输入(220V),11.输出位置,12.将电源与负载接好。

  13.控制原理图见下图

  14.打开电源开关键,15.工作指16.示灯亮,17.表示电源已接通。

  18.顺时针转动电压调节选钮,

  19.使电压表指

  20.示到合适强度(220v),拨动”数显调节仪”右下方开关到设定(OFF)后,

  顺时针转动开关上面的调节选钮,

  21.使温度显示到需要设定值;设定后,

  22.开关拨到测量(ON),

  23.绿灯亮开始工作,

  24.温度达到设定值后红灯亮,

  25.停止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