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一组新颖的ZCS_PWM变换器的研究

楼主(2019-02-25):
一组新颖的ZCS_PWM变换器的研究

摘要:分析了一个新的零电流开关(ZCS)单元电路的特性。基于这个ZCS的单元电路,构建了一个新的ZCD的Boost电路,并对他们的工作机理进行了分析,而且在这个ZCS单元电路的基础上构建出更多的ZCS变换器。实验和仿真结果验证了理论分析。

关键词:单元电路;零电流开关;升压电路;变换器

0 引言

在中功率开关变换器中,为了提高功率密度,通常都采用提高开关频率的方式。但是随着频率的提高,开关损耗也增加,因此必须采用软开关技术来降低开关损耗。准谐振变流器可以工作在高开关频率和软开关状态下。但是,这一类零电流开关谐振技术也受到大电流、高电压或者频率调制的影响。可以在谐振电路中增加辅助开关和辅助的无源元件,实现恒频控制,降低电流和电流应力。但是,这一类电路的主要缺点就是主开关的电流应力比较高,导通损耗较大。本文提出一种新的ZCS_PWM单元电路。通过将谐振回路按照不同的方向分开,从而强制谐振电流不在所有的开关器件中流通,以降低电流应力。

    l 新型ZCS_PWM工作机理分析

    图1所示为传统的ZCS_PWM变换器的基本单元及其对应的ZCS_PWM Boost变换器。为了降低主开关管的电流应力,如图2所示,在传统单元电路的基础上,增加了辅助二极管Ds1和Ds2,在一个谐振周期中,谐振回路被分开了。只有半个周期的谐振电流流过每个开关管,因此减轻了S1和S2的电流应力。图3是在图2所示单元的基础上构建的ZCS_PWM Boost变换器。图4所示为图3所示Boost电路的主要仿真波形。图5所示为该电路在一个工作周期中的各个工作状态。变换器在一个开关周期内的各个工作模态分析如下。

    1)[O~to]主开关S1断开,D1导通,输入电压Vin经输入电感L1向负载传递能量。

    2)[to~tl] S1导通,电流由D1转向S1,S1电流以Vo/L1r的速度增长。因为L,存在,S1是零电流开通。

    3)[tl~f2] S1、D1电流转换结束,L1由Vin充电储能。

    4)[t2~t3] 在t2时刻,辅助开关S2导通,由Cr和,Lr构成谐振电路,当谐振进行到1/2周期时,Cr上的电压等于Vin,流经S2中的电流is2为O。因为Ds2的存在,S2为零电流关断。

    5)[t3~t4] 在下半个谐振周期开始时,谐振电流流经S1和Ds1,,流经S1的电流is1开始减小。

    6)[t4一t5] 当流经Ds1的谐振电流大于Iin时,S1的体二极管导通,S1实现零电流关断。

    7)[ts~t6] 当谐振电流减小至Iin时,S1的体二极管关断,L1以恒流Iin对C1进行充电,当Cr上的电压达到Vin+Vo时,Ds1关断。之后,又开始下一个周期的工作。

    2 新的ZCS_PWM Boost变换器族

    基于前面提出的ZCS_PWM单元电路和0oost变换器,按照单元电路在Boost电路中不同的位置构建不同ZCS_PWM Boost变流器。图6所示的Boost电路就是由图3所示的Boost电路衍生出的一族ZCS_PWM Boost电路。图6中所示的单元电路的工作机理同样也可以用上述方法进行分析。通过分析可以看出,这4个结构的工作步骤与图3类似,通过在Boost电路上增加新型的辅助电路,在一个谐振周期中,把谐振回路分成两个部分,这样流过每个开关管的谐振电流只有半个周期,因此减轻了S1和S2的电流应力,同时也减小了整个电路的损耗。因为这些电路都是基于Boost电路进行构架,而且仅仅在结构上有所不同,电路整个周期的工作原理相同,于是把这5个电路归纳为同一族ZCS_PWM Boost电路。

    3 实验结果

    为了验证理论分析,进行了实验。按照图3中提出的Boost变换器,构建了一台1 kW的DC/DC样机。输人为DC 90~150V,输出为DC375V,开关频率为95 kHz。如图7所示,在输入电压为90V时所测得的电流波形与图4的仿真波形相吻合。图7中所示的流经开关的电流波形和整流二极管的电压波形,与驱动信号相吻合。样机的效率如图8所示。为了说明新的变换器的优点,与传统的ZCS_PWM变换器(图1)进行了比较。

    4 结语

    本文介绍了,一族新型的ZCS_PWM单元电路。此单元电路能够降低流过器件的谐振电流,从而降低了开关管的导通电流。在此ZCS_PWM单元电路的基础上构建了更多的ZCS变换器。通过电路的衍生,一族ZCS_PWM变换器被推出。在这一族电路中,所有的变换器都能工作在零电流工作方式,从而降低了开关和二极管的电流应力,与传统的ZCS—PWM变换器相比提高了工作效率。

网友A:
随着频率的提高,开关损耗也增加,因此必须采用软开关技术来降低开关损耗。

网友B:
变换器,是将信源发出的信息按一定的目的进行变换。

网友C:
利用微处理器的数字输出来对模拟电路进行控制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技术

网友D:
直流变换器是将一种直流电源变换成另一种具有不同输出特性的直流电源。

网友E:
通过改变调制周期来控制其输出频率。

网友:
PWM全桥变换器是不是全桥逆变器?

网友C:
信源发出的信息按一定的目的进行变换

网友E:
PWM变换器简单来讲调节的是脉冲串的宽度,直流成分没有受到破坏

网友D:
脉宽调制PWM型逆变电路是靠改变脉冲宽度来控制输出电压的

网友:
pwm变换器是不是必须要加续流二极管?

网友B:
现在应用最多的是矩阵式变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