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遍存在的热噪声

楼主(2019-02-25):
只要温度不是绝对零度,那么热噪声就存在。热噪声与温度有着密切的关系。

存在热噪声,意味着存在噪声功率输出,那么是否意味着永动机的存在?

下面给出相关说明。

楼主:
电阻热噪声功率

楼主:
由上述可见,电阻热噪声的最大功率仅与其温度有关。

热平衡条件下,系统的热噪声功率平衡

网友A:
好象很多能量都可以转化成热, 偏偏热(除了温差) 不能转化成其他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