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光电倍增管使用问题

楼主(2019-02-25):
就是使用的北京滨松的光电倍增管,它有个控制电压,越大可激发光越强,大概1.3V左右输出波形是一条直线(此时无输入光),但是调到3.2V的时候,同样无输入情况下,它会出现一个脉宽1us左右的干扰,大概情况如图,问下,这个情况正常吗?
不正常怎么才能消除?

网友A:
具体要按所用器件找手册,来分析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要按所用器件找手册,来分析原因.

嗯,再次谢谢

网友B:
这个管子贵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管子贵着呢

1千多和5千多的都有这情况

网友B:
引用 楼主:
1千多和5千多的都有这情况

按说不应该这样,以前我们也用过滨松的管子,还是不错的,日本的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说不应该这样,以前我们也用过滨松的管子,还是不错的,日本的技术。 ...

今天用新到的测试了下,日本进口的管子,一样,控制电压调高到3V,会出现,不过它是2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