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原理图

楼主(2019-02-25):
菜**,想请教一个问题:
       在画原理图的时候,那些库里没有的芯片,是去官网找它的库导入,还是说就画个长方形表示,然后标注一下这是哪个芯片就可以呢?
       如果是去官网找的话,有的官网只找到了封装库,没有原理库。
       如果是画矩形表示,那后期如何转化成pcb呢?还是说PCB重画?

网友A:
既然要画原理图和PCB图,首先要学会自己建元件的原理图库和PCB库。

网友B:
原理图的元器件,可以自己画,自己定义,只要方便看得懂就好了,至于PCB的封装,也是可以自己画的,封装大小根据你设计时选型来,你用什么形状的元器件,就画什么样的封装,对应就好,把原理图、PCB、封装库放在同一个工程文件下,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图的元器件,可以自己画,自己定义,只要方便看得懂就好了,至于PCB的封装,也是可以自己画的,封装大 ...

哦哦,好的好的,谢谢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要画原理图和PCB图,首先要学会自己建元件的原理图库和PCB库。

好的好的,谢谢哦

楼主:
好的好的,谢谢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