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12V输入电压,受所需电阻和功率,怎样解决降压

楼主(2019-02-25):
  2块温度控制电路板,每块板子分别接三路(每路长度4米)并联后的硅胶电加热线,电加热线电阻为0.4欧姆,通电输入12V电压后,电压下降到7V左右,请问有什么方法能使电压保持12V。求各路大仙帮忙解决,悬赏公告!

网友A:
线上压降5V 阻值0.4欧,电流12.5A
1 你用的多少平方线?
2 增加线径
3 提高输入电压,到终端降压

网友B:
首先我们要找到问题出在哪里:
1、如果是电源保护了,看电源电流能否设置更大,如果不能,那换足够功率的电源;
2、如果是线的压降太大,则换阻值更小(更粗)的线;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