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1936-I/SO

楼主(2019-02-25):
PIC16F1936-I/SO 这款还有人在用吗

网友A:
这个系列是带段式LCD控制器的,量产中,有在用的。

如果是新设计,也可以参考一下 PIC16F19155,是比较新的型号

网友B:
不建议还用老掉牙的型号。

网友C:
这是一款中规中矩的全能型的芯片. 如果需要性价比高的, 一般新出的5个数字的芯片会好一些.

网友D:
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E:
可以根据需求选新一点的片子,没必要固定型号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