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场和磁场都是物质

楼主(2019-02-25):
看到一个“证明电磁波传播不要介质”的帖子,详见

科学家是怎么证明电磁波传播不要介质的?
https://bbs.21ic.com/icview-2628152-1-1.html

有必要说明几点。其实,这都是些“常识”。

xch
介质 ,物质 偷换概念

楼主:
一,电磁场是物质

物理学早就有实验证明,电磁力作用并不是“超距”的,其由电磁场作为其作用物质。

二,电磁波(光子)

电磁场是物质,相关的电磁波(光子)也是物质,物理学理论和实验也都证明了这点。

三,声波等一系列的“机械波”是物质振动传播所致,其与电磁波有着本质的差别。

楼主:
电磁波在真空中的传播速度对于任何参照系来说都是常数c,这也早已被实验验证。据此,推翻了“以太”假设的必要性。

电磁波在真空中的传播速度对于任何参照系来说都是常数c,就证明没有以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说到物质是不是有物理定义?凡是有质量的都是物质?

不仅是质量。还有能量、动量、角动量。

网友C:
胡吹乱侃又开始了。。。

网友D:
真空本身不就是物质吗

以太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磁波在真空中的传播速度对于任何参照系来说都是常数c,这也早已被实验验证。据此,推翻了“以太”假设的 ...

大神不妨了解一下 参照系和惯性参照系得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空本身不就是物质吗

说电磁场(或电磁波)是物质,并不否认“真空”可能含有物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神不妨了解一下 参照系和惯性参照系得区别

广义相对论下,并不存在特别的参照系,譬如所谓的“惯性系”。

网友C:
除了忽悠不会查专业文献的中学生,还能干啥?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真空本身不就是物质吗

    其实不是真“空”,有某种“泡泡”

网友G:
抄书搞科普其实也满好的。不懂的东西建议原文照抄,一个字都不要改。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抄书搞科普其实也满好的。不懂的东西建议原文照抄,一个字都不要改。

常识,还要“抄书”?!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包括狭义和广义)一个世纪前就存在了。这一个世纪来,相关实验几乎全都支持了这个理论。不仅这些,相对论的基础是麦克斯韦的电磁理论,由麦克斯韦方程就可得出电磁波传播速度与源(参照系)无关。电磁理论(电磁学)是电子学专业相关的基础之基础,任何一个相关专业的人士都必须学过。

若从专业点的视角来看,大到《天体物理》和《宇宙学》,小到《原子物理》和《核物理》,《量子力学》和《相对论》早已经是相关专业的理论基础。不仅如此,作为相关“常识”,大学本科理科必学的《普通物理》中早已经包含了近代物理的基本知识介绍(含《相对论》和《量子力学》)。

《量子力学》和《相对论》不仅是近现代物理的基础,其也早已经应用到相关的工程技术中去了。这也是“常识”。

楼主:
当然,“常识”缺失通常也是常事。在此坛,更是不足为奇,譬如“小学生常识”——实数系公理

网友C:
空话/废话连篇。

研究相对论,主要看看大侠爱因斯坦的一言一语,人家天才头脑比较前卫,在同时代的人看来就是瞎胡闹,但是若干年后才能发现人家的预判是对的。

上面第一段说的是19世纪下半叶,物理学家开展大规模实验,寻找以太存在的证据。
很多人的实验结果很沮丧,是null。
但是他们不想承认这样的结果,开始重复实验,看看哪儿错了。当然了,有些人的实验有效果,但是又发现是考虑不周导致的假象。

这样的结果,倒逼物理学家反思以前是千真万确的真理,例如伽利略的速度相加,是不是错了?
大侠爱因斯坦1905年出手,在署名是《关于运动物体的电动力学》**中,给出了两个假设:一是电动力学和光学的定律在所有参考系都是成立的,二是光速在真空中的速度是定值c,而与发射体的运动状态无关。

网友C:
简单地查阅文献就搞定的事,也好意思打着“常识”的口号在论坛装,搞的自己好像从娘胎里一出来就懂相对论似的!
一讲话都是各个学科的书名,《xxx》《ccc》《ee》,太瘆人了!!!!

网友A:
也谈一点“常识”。
有限角位移不是矢量

网友C:
笑死人了,关于极矢量和轴矢量,本人至少发过三个帖子了!
现在还有人跑来教我"常识"?!!!

作为一个成年人,该多看看最新期刊,看看技术发展趋势,哪怕是看看摘要中所给的数据也是好的:

天天抱着本科教材猛啃,啃到快80岁还不松口?
教材上的内容毕竟是几十年前,甚至是几百年前的东西,时间久了,人成井底之蛙而浑然不知。

网友C:
刚才在技术交流版面,看见个极度外行的《格物致知》帖子,判断是不是矢量的方法,是看满足交换律与否!!!

误人子弟,毁人不倦!

网友H:
爱因斯坦的玩意,到目前为止,数学上和物理规律上的验证无疑都是对的。

但爱因斯坦的物理解释不让人信服。

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也是取材于洛伦茨和著名的数学家庞加莱,
洛伦茨和庞加莱分别解决了狭义相对论的数学方面的问题和物理解释,

爱因斯坦干的事情是对两者整合,提出了自己的哲学意义上的解释。

在狭义相对论上,爱因斯坦的功劳过度夸大了!!!

网友H:
著名的数学家庞加莱曾经指出:不可测量的量是不能被引入自然科学的。要使得空间各点都有统一的时间,就要校准空间各个点的钟,必须事先对信号传播速度有一个“约定”,于是我们约定了真空中的光速各向同性且是一个常数,这样我们就可以校准了空间中不同点的钟,同时又进一步假定“同时”这一概念具有传递性,也就是说我用光信号把位于A、B两点的时钟较准了,再用光信号把位于B、C两点的时钟校准,这样由于传递性A、B、C三个钟就都准了,用同样的方法我们就可以把所有空间点的钟都校准,这样整个空间的时间就都统一了。后来我们物理学中的空间距离采用时间的度量来定义,这里也要用到对光速的“约定”,即光速乘以光信号在这两点之间传播需要的时间,来定义两点之间的距离。

网友H:
爱因斯坦和牛顿都很牛。
但是胡克,庞加莱,洛伦茨的贡献不可被忽视。

相对而言胡可关于引力的只是猜想,而庞加莱,洛伦茨是实实在在的成果.

网友H:
早于爱因斯坦,庞加莱在1897年发表了一篇**“The Relativity of Space”〈空间的相对性〉,其中已有狭义相对论的影子(1)。1898年,庞加莱又发表《时间的测量》一文,提出了光速不变性假设。1902年,庞加莱阐明了相对性原理。1904年,庞加莱将洛伦兹给出的两个惯性参照系之间的坐标变换关系命名为‘洛伦兹变换’。再后来,1905年6月,庞加莱先于爱因斯坦发表了相关论文:《论电子动力学》。

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很难对此作出一个公正的评价。尽管当时的庞加莱已经走到了狭义相对论的边缘,他谈到了相对性原理,他深刻理解同时性的问题所在,他分析研究发展命名了洛伦茨变换群,他作出了不同惯性系中物理定律不变的假设。数学论证齐全,万事已经俱备,但是,庞加莱始终未放弃‘以太’的存在,把这一切都认为是物质在一个静止以太的框架中运动的结果。

网友H:
就因为大家不能找到和物质直接作用的以太,就否定了庞加莱的贡献,
是多么大的不公平。

如果这样看:
因为光是一种波,
而波需要介质来传播,
波在真空中能够传播,
说明真空中充满了支撑光传播的介质(以太),
从逻辑上来看有问题吗??

光波能在真空中传播,恰恰证明了真空中充满了以太。而不是需要反过来证明。

网友H:
架设宇宙是有限的,光能传播到宇宙之外的什么地方吗?

如果能,则说明宇宙是无限的,是吧?

而目前人类的结论宇宙是有限的,那就意味着光只能宇宙内传播。

光只能宇宙内传播,恰恰说明了宇宙物质之间的真空是有区别于宇宙之外的介质存在,
否则的话,什么都没有,宇宙内外就不会有分别。

这种介质是常规物质联系的基础,用来传播引力,传播光。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只要你承认宇宙有限性.

网友H:
物质之间的真空是有某种东西,不可能什么都没有!!
至于这种东西叫以太还是什么玩意,
根本不重要。

网友A:
即使是静电场,也具有能量。
下面这段,虽然是从一个特例推导静电场的能量和能量密度,但却是普遍成立的。
从一个特例推导,是因为普遍推导需要用到的数学工具较复杂。

赵凯华《电磁学》271页 电场的能量和能量密度

网友A:
即使是静磁场,也具有能量。
下面这段,虽然是从一个特例推导静磁场的能量和能量密度,但却是普遍成立的。
从一个特例推导,是因为普遍推导需要用到的数学工具较复杂。

赵凯华《电磁学》273页 磁场的能量和能量密度

网友I:
磁和电都是物质  其在空间的表现称为电场和磁场  磁可以在空间自由飞舞 所以它就是传说中存在的以太?   骑驴找马的故事在科研道路上层出不穷 只是认识被传统束缚  而突破零的包围就是人类智慧显现 您说呢

网友J:
物质是什么?怎么定义?为什么说两者是物质?怎么证明?

网友K:
无产阶级的辩证唯物论认为,万物构成世界,光电磁都是物质运动的形式。估计你们谁也证明不了什么,只有坚定阶级立场,运用唯物论哲学观点,才能说明世上所有事物。

楼主:
引用 网友J:
物质是什么?怎么定义?为什么说两者是物质?怎么证明?

最简单的,物质有其固有属性自身状态

网友A:
引用 网友J:
物质是什么?怎么定义?为什么说两者是物质?怎么证明?

我在28楼和29楼贴出的两段“抄书”,从特例说明静电场和静磁场具有能量,并计算出能量密度。
抄的那两段书,作者特别说明:“普遍的推导需用到矢量分析的工具”,比较复杂,故而从略。
能量自然是物质的属性,具有能量,已经说明静电场和静磁场具有物质的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