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O8-DISCO -- 14、STM8L001 GPIO测试

楼主(2019-02-25):
通过开发板的上的SB4,SB5,SB6跳线来选择STM8L001芯片,STM8L050和STM8L001都属于STM8L系列芯片,所有工程文件就还是用之前的STM8L050创建的工程文件,通过GPIO驱动来验证工程的可运行性。

    一、硬件部分

    使用PB5引脚来驱动LED。

    二、程序部分

    2.1、在工程文件中,选择STM8L001芯片型号

     2.2、程序代码

     2.2.1、LED代码
//led/c
#include "stm8l15x.h"
#include "led.h"

void led_init(void)
{
  GPIO_Init(LED_GPIO_PORT, (GPIO_Pin_TypeDef)LED_GPIO_PINS, 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
}

//led.h
#ifndef __LED_H
#define __LED_H

#define LED_GPIO_PORT  (GPIOB)
#define LED_GPIO_PINS  (GPIO_Pin_5)

#define led_tog() GPIO_ToggleBits(LED_GPIO_PORT, (GPIO_Pin_TypeDef)LED_GPIO_PINS)

void led_init(void);

#endif

    2.2.2、主程序
void main(void)
{
  CLK_Config();           //时钟初始化

  Delay(0x2fffff);        //延时5S

  led_init();             //led初始化

  while (1)
  {
    led_tog();            //LED取反
    Delay(0xffff);
  }
}

    三、执行结果

    3.1、在原来的工程文件仿真时,程序执行到
            CLK_Config();           //时钟初始化
//时钟初始化
static void CLK_Config(void)
{
    /* Select HSI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CLK_SYSCLKSourceSwitchCmd(ENABLE);
    CLK_SYSCLKSourceConfig(CLK_SYSCLKSource_HSI);
    /* system clock prescaler: 1*/
    CLK_SYSCLKDivConfig(CLK_SYSCLKDiv_1);
    //while (CLK_GetSYSCLKSource() != CLK_SYSCLKSource_HSI)
    //{}
}

           这个函数while (CLK_GetSYSCLKSource() != CLK_SYSCLKSource_HSI){} 位置跳转转不出来,把这个函数屏蔽掉以后,程序可以运行下去,后面再看看具体原因是什么。

    3.2、运行的视频

    stm8l001芯片运行正常。

原贴链接:http://www.stmcu.org.cn/module/forum/thread-619530-1-1.html

网友A:
看起来比较好上手

网友B:
看着好像比较容易啊

网友C:
我对这个8脚的芯片也很感兴趣

网友D:
非常有参考价值

网友E:
其实操作八脚的芯片还是很简单的

网友F(2019-04-01):
我也是跳轉不出來:这个函数while (CLK_GetSYSCLKSource() != CLK_SYSCLKSource_HSI){} 位置跳转转不出来。
我覺得官方庫好像還不完善,裡面沒有這個STM8L001 的說明,只有STM8L05x的

還有TIM4 也運行不起來,看了TIM4 寄存器,應該和STM8L101是一樣的,比STM8L051 少了一個DMA功能,但是函數庫卻用的051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