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的启动,I/O中断

楼主(2019-02-25):
感言:看了这一集MSP430的讲解之后,我才知道msp430真的和arm7没什么区别了,可能在某些功能上要比arm7要优秀
1:430的系统复位和初始化初始化

430的系统复位有两个来源
1:POR上电复位,他有3个来源可以是给器件上电,发现电压不稳定,给复位电路一个复位信号都可以导致产生一个复位信号
2:PUC上电清除,他也有4个来源,可以是产生了一个POR的中断,可以是看门狗定时器的溢出,也可以是看门狗的密匙出现错误,还可以是flash读写错误
在430单片机上电来一个复位信号,初始化内部寄存器,保证cpu的正常工作,同时pc指向oxffe,sp的话指向堆栈顶部,430有一个很独特的地方,就是看门狗是默认开启的

430的中断分为3类:系统复位,非可屏蔽中断,可屏蔽中断
  1:系统复位指的是POR和PUC中断
  2:非可屏蔽中断,就是状态寄存器控制不了,有情况产生,立即产生一个中断,意外情况包括:片外振荡器失效,对flash空间的错误访问等等
  3:可屏蔽中断,必须要在状态寄存器上开总中断才能控制

430的中断响应:(需要六个机器周期)
步骤如下:1:执行完当前pc指向的语句
     2:取出下一条的语句的地址,还有状态寄存器的值,压入堆栈
     3:通过仲裁逻辑判断中断的优先级别
     4:执行中断服务程序(注意的是,对于单元的中断,中断的标志位会自动清楚,比如串口中断,但是对于多元的中断,比如POR和PUC中断,就必须由用户手动清除
     5:取回堆栈中的地址,还有状态寄存器的值,继续执行原始程序

430的通用I/O也很有意思
它具有6组通用的I/O,但是和其他的单片机不同,它的I/O的方向是默认的是输入方向,其中中功能达到了空前的数量,P1和P2都可以作为外部中断,所以中断的个数也有16个,430的中断只能够是边沿跳变触发,不能是电平触发,用户可以自己设置是上升沿还是下降沿触发中断
由于I/O的管脚是默认输入的,因此,要对其进行设置,这又涉及了寄存器的操作,过程详细的看datasheet

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链接地址:http://www.cnblogs.com/fengdashen/p/3372673.html

网友A:
分析的很到位了。

网友B:
特色就是低功耗的

网友C:
430优点:电压低,功耗低,3.3V供电,16位,运行速度快

网友D:
低电源电压范围,1.8~3.6V。

网友E:
一般多用于工业产品中

网友F:
MSP430F149功耗低,编程难度适中

网友G:
分析一下中断变量吧

网友H:
msp430单片机有不同系列,有f系列,c系列。

网友I:
430以low power著称,其RAM及ROM也相对较大

网友J:
响应快、电平和时钟触发中断、计数中断、定时中断、来自串口数据中断、睡眠中断唤醒模式中断。

网友H:
针对实际应用需求再学习吧。

网友A:
主要是对汇编语言的引导吧?

网友G:
内部的响应机制呢?

网友B:
功能也比其他的强大很多的。

网友F:
MSP430主要是低功耗,集成度较高

网友C:
内置硬件乘法器,乘除法运算都为单周期指令,片内集成资源丰富

网友E:
MSP430:低功耗,同等价格下功能强大很多

网友D:
超低功耗,拥有5种低功耗模式

网友J:
设计简单,程序编写简单,成本低。

网友I:
TI制造工艺高,产品质量好,低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