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printk 能输出信息到网口吗?

楼主(2019-02-25):
只能输出到串口?
可以输出到网口吗?、
怎么改?麻烦吗?
谢谢

网友A:
理论上改putc函数就行了,重定向到以太网端口,但是以太网要求有上层协议,不是单纯的输出数据就行了,你上层可能要用tcp/udp工具查看

网友B:
你可以先生成字符串(类似prints的函数)然后打包发送到指定的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