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的ADC12模块

楼主(2019-02-25):
转自:http://hi.baidu.com/ms%C9%AD%C1%D6/blog/item/2fd0d355e0e71f59faf2c099.html
1 概述
  MSP430F149的ADC12为SAR型12位AD,共有16路输入通道,其中8路独立的外部输入通道,2路接外部Vref+,Vref-,3路内部通道可分别测内部温度传感器、AVCC、和外部参考源。
    P6口第二功能为AD输入端。MSP430F149的10、11分别接外部电压参考源正负极,7脚可将内部电压参考源输出。
    ADC12共有18个中断源,公用一个中断向量ADC12_VECTOR。
AD的参考源可选择内部电压参考源或外部电压参考源。内部电压参考源有1.5V,2.5V可选,使用时向ADC12CTL0写入REFON+ REF2_5V就打开了2.5V。外部电压参考源由REF+接入。上电时若不设置参考源,则参考源为系统供电电压3.3V。
2 使用方法概述
2.1程序架构
中断方式
    1、设置  ADC12工作模式,启动转换,开全局中断,等待中断
    2、写中断处理函数
查询方式
    设置ADC12工作模式,启动转换,查询中断标志ADC12IFG
    while (!(0x01 & ADC12IFG));转换完毕读取采样值,系统自动清除中断标志
2.2 使用概述
主要参数配置
设置工作方式:sing\\sequence\\re-sing\\re-sequencd;
设置转换时间:SHTX
设置触发方式:ADC12SC\\MSC\\TimerA\\ TimerB
设置通道:外部通道\\内部Temperature sensor
设置参考源:系统电压\\内部参考源\\外部参考源
其他细节配置
     一般要配置采样转换模式为脉冲(SHP),打开ADC12(ADC12ON),使能ADC12转换(ENC),使能中断(如果采取中断模式),触发转换(若采用ADC12SC触发)。
解释
ADC12模数转换是在SHI的上升沿初始化的。SHI信号有四个来源: The ADC12SC bit;The Timer_A Output Unit 1; The Timer_B Output Unit 0; The Timer_B Output Unit 1。故单次采样时只需要每次设置ADC12CTL0 |= ADC12SC就采样一次;重复采样时,如Rep-sing,设置ADC12CTL1 = SHS_1 +CONSEQ_2就选择了Rep-sing模式,每次采样通过定时器A触发。
3 相关寄存器
1、ADC12CTL0
SHT1x Bits
Sample-and-hold time. These bits define the number of ADC12CLK cycles in
the sampling period for registers ADC12MEM8 to ADC12MEM15.
SHT0x Bits
Sample-and-hold time. These bits define the number of ADC12CLK cycles in
the sampling period for registers ADC12MEM0 to ADC12MEM7.
ADC12ON
0 ADC12 off
1 ADC12 on
ENC
ENC Bit 1 Enable conversion
0 ADC12 disabled
1 ADC12 enabled
ADC12SC Bit 0 Start conversion. Software-controlled sample-and-conversion start.
ADC12SC and ENC may be set together with one instruction. ADC12SC is
reset automatically.
0 No sample-and-conversion-start
1 Start sample-and-conversion
MSC Bit 7 Multiple sample and conversion. Valid only for sequence or repeated modes.
0 The sampling timer requires a rising edge of the SHI signal to trigger
each sample-and-conversion.
1 The first rising edge of the SHI signal triggers the sampling timer, but
further sample-and-conversions are performed automatically as soon
as the prior conversion is completed.
2、ADC12CTL1
SHP
SHP Bit 9 Sample-and-hold pulse-mode select. This bit selects the source of the
sampling signal (SAMPCON) to be either the output of the sampling timer or
the sample-input signal directly.
0 SAMPCON signal is sourced from the sample-input signal.
1 SAMPCON signal is sourced from the sampling timer.
SHSx Bits
11-10
Sample-and-hold source select
00 ADC12SC bit
01 Timer_A.OUT1
10 Timer_B.OUT0
11 Timer_B.OUT1
CONSEQx Bits
2-1
Conversion sequence mode select
00 Single-channel, single-conversion
01 Sequence-of-channels
10 Repeat-single-channel
11 Repeat-sequence-of-channels
3、ADC12IE
ADC12IEx Bits
15-0
Interrupt enable. These bits enable or disable the interrupt request for the ADC12IFGx bits.
0 Interrupt disabled
1 Interrupt enabled
4、ADC12IFG
ADC12IFGx Bits
15-0
ADC12MEMx Interrupt flag. These bits are set when corresponding
ADC12MEMx is loaded with a conversion result. The ADC12IFGx bits are
reset if the corresponding ADC12MEMx is accessed, or may be reset with
software.
0 No interrupt pending
1 Interrupt pending
5、ADC12MCTLX
SREFx Bits
6-4
Select reference
000 VR+ = AVCC and VR− = AVSS
001 VR+ = VREF+ and VR− = AVSS
010 VR+ = VeREF+ and VR− = AVSS
011 VR+ = VeREF+ and VR− = AVSS
100 VR+ = AVCC and VR− = VREF−/ VeREF−
101 VR+ = VREF+ and VR− = VREF−/ VeREF−
110 VR+ = VeREF+ and VR− = VREF−/ VeREF−
111 VR+ = VeREF+ and VR− = VREF−/ VeREF−
INCHx Bits
3-0
Input channel select
0000 A0
0001 A1
0010 A2
0011 A3
0100 A4
0101 A5
0110 A6
0111 A7
1000 VeREF+
1001 VREF−/VeREF−
1010 Temperature sensor
1011 (AVCC – AVSS) / 2
1100 (AVCC – AVSS) / 2
1101 (AVCC – AVSS) / 2
1110 (AVCC – AVSS) / 2
1111 (AVCC – AVSS) / 2
EOS Bit 7 End of sequence. Indicates the last conversion in a sequence.
0 Not end of sequence
1 End of sequence
4实例
4.1 single采样,参考电源为系统电源
1.设置ADC12CTL0,使ADC12通道0采样保持时间为16 ADC12CLK(SHT0_2),开启ADC12模块(ADC12ON);
2.设置ADC12CTL1,选择采样保持脉冲模式即SAMPCON为采样定时器(SHP)
3.设置ADC12IE,是通道0中断使能(0x01);
4.设置ADC12CTL0,使能AD转换(ENC)
5.设置模拟信号输入IO口P60
7.设置ADC12CTL0,开启AD转换(ADC12SC),等待中断
8.中断中读取通道0转换值ADC12MEM0
  ADC12CTL0 = SHT0_2 + ADC12ON;             // Set sampling time, turn on ADC12
  ADC12CTL1 = SHP;                          // Use sampling timer
  ADC12IE = 0x01;                           // Enable interrupt
  ADC12CTL0 |= ENC;                         // Conversion enabled
  P6SEL |= 0x01;                            // P6.0 ADC option select
  P2DIR |= 0x01;
ADC12CTL0 |= ADC12SC;
#pragma vector=ADC12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2_ISR (void)
{
    if (ADC12MEM0 < 0x7FF)
      P2OUT = 0;                       // Clear P1.0 LED off
    else
      P2OUT = 0XFF;                        // Set P1.0 LED on
    __low_power_mode_off_on_exit();
    // 与上面等价_BIC_SR_IRQ(CPUOFF);                    // Clear CPUOFF bit from 0(SR)
}
4.2 single采样参考源为2.5V
在ADC12CTL0中设置参考源
在ADC12MCTL0中为通道0选择参考源
  ADC12CTL0 = ADC12ON+SHT0_2+REFON+REF2_5V; // Turn on and set up ADC12
  ADC12CTL1 = SHP;                          // Use sampling timer
  ADC12MCTL0 = SREF_1;                      // Vr+=Vref+
  for ( i=0; i<0x3600; i++);                  // Delay for reference start-up
  ADC12CTL0 |= ENC;
  while (1)
  {
    ADC12CTL0 |= ADC12SC;                   // Start conversion
    while ((ADC12IFG & BIT0)==0);
    _NOP();                                 // SET BREAKPOINT HERE
  }
4.3 Repeat-single采样,模拟输入为内部Temperature sensor
设置ADC12CTL1,采样保持源为定时器A,脉冲保持模式,Repeat-single模式
  ADC12CTL1 = SHS_1 + SHP + CONSEQ_2;       // TA trig., rpt conv.
设置ADC12MCTL0,通道0参考源为内部REF,模拟输入通道0选择为Temperature sensor
  ADC12MCTL0 = SREF_1 + INCH_10;            // Channel A10, Vref+
  ADC12IE = 0x01;                           // Enable ADC12IFG.0
  ADC12CTL0 = SHT0_8 + REF2_5V + REFON + ADC12ON + ENC; // Config ADC12
  TACCTL1 = OUTMOD_4;                       // Toggle on EQU1 (TAR = 0)
  TACTL = TASSEL_2 + MC_2;                  // SMCLK, cont-mode
  while (!(0x01 & ADC12IFG));               // First conversion?
  FirstADCVal = ADC12MEM0;                  // Read out 1st ADC value
  _BIS_SR(LPM0_bits + GIE);                 // Enter LPM0 w/ interrupt
#pragma vector=ADC12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2ISR (void)
{
  if (ADC12MEM0 <= FirstADCVal + ADCDeltaOn)
      P1OUT &= ~0x01;                       // LED off
  else P1OUT |= 0x01;                       // LED on
}
摄氏温度和温度传感器电压转换关系:0摄氏度对应986mv,1摄氏度温差对应1.97mv温差
//  oF = ((x/4096)*1500mV)-923mV)*1/1.97mV = x*761/4096 - 468
//  IntDegF = (ADC12MEM0 - 2519)* 761/4096
    IntDegF = (temp - 2519) * 761;
    IntDegF = IntDegF / 4096;
//  oC = ((x/4096)*1500mV)-986mV)*1/3.55mV = x*423/4096 - 278
//  IntDegC = (ADC12MEM0 - 2692)* 423/4096
    IntDegC = (temp - 2692) * 423;
    IntDegC = IntDegC / 4096;
4.4 Repeat-sequence mode
Sequence模式时可以设置多个采样通道。在最后一个通道加上EOS就表明的采样通道结束位置。中断允许只需要设置最后一个通道。
为了采样速率尽可能快,可设置MSC,此时当SHI上升沿触发第一次采样后,后面的采样在上一次采样结束后自动进行。
  ADC12CTL0 = ADC12ON+MSC+SHT0_8;           // Turn on ADC12, extend sampling time
                                            // to avoid overflow of results
  ADC12CTL1 = SHP+CONSEQ_3;                 // Use sampling timer, repeated sequence
  ADC12MCTL0 = INCH_0;                      // ref+=AVcc, channel = A0
  ADC12MCTL1 = INCH_1;                      // ref+=AVcc, channel = A1
  ADC12MCTL2 = INCH_2;                      // ref+=AVcc, channel = A2
  ADC12MCTL3 = INCH_3+EOS;                  // ref+=AVcc, channel = A3, end seq.
  ADC12IE = 0x08;                           // Enable ADC12IFG.3
  ADC12CTL0 |= ENC;                         // Enable conversions
  ADC12CTL0 |= ADC12SC;                     // Start conversion
  _BIS_SR(LPM0_bits + GIE);                 // Enter LPM0, Enable interrupts
#pragma vector=ADC12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2ISR (void)
{
  static unsigned int index = 0;
  A0results[index] = ADC12MEM0;             // Move A0 results, IFG is cleared
  A1results[index] = ADC12MEM1;             // Move A1 results, IFG is cleared
  A2results[index] = ADC12MEM2;             // Move A2 results, IFG is cleared
  A3results[index] = ADC12MEM3;             // Move A3 results, IFG is cleared
  index = (index+1)%Num_of_Results;         // Increment results index, modulo; Set Breakpoint here
}

网友A:
前面的 是什么东西

网友B:
这是摘抄吗?太长了,看起来头晕。应该走一波实际问题比较好。

网友C(2019-04-14):
MSP430F149的ADC12为SAR型12位AD

网友D:
MSP430 ADC12配置有8路外部通道和4路内部通道

网友E:
提供采样及转换所需要的各种信号:ADC12CLK转换时钟

网友F:
msp430做ADC12时,参考电压用3.3V,寄存器是怎样设置的?

网友G:
这里的SrefX是参考电压输入。可以查书具体设定

网友H:
msp430的adc模块adc12ie = 0x08什么意思

网友I:
不需要自己清除采样中断标志?

网友J:
最大电压就是VCC,对149来说,那就是3.3V

网友K:
超过3.3V他会认为是最大值的

网友L:
msp430F149中ADC12模块能不能实现多路采样?

网友C:
共有16路输入通道,其中8路独立的外部输入通道

网友H:
msp430f149的ADC采样时间怎么计算

网友G:
//初始化ADC12
P6SEL |= 0x01; // 使能ADC通道,默认的VREF为VCC
ADC12CTL0 = ADC12ON+SHT0_5+MSC; // 打开ADC,设置采样时间
/*选择内部参考电压源*/
// ADC12CTL0|= REFON+REF2_5V;
// ADC12MCTL0|=SREF_1;
ADC12CTL1 = SHP+CONSEQ_2; // 使用采样定时器
ADC12IE = 0x01; // 使能ADC中断
ADC12CTL0 |= ENC; // 使能转换
ADC12CTL0 |= ADC12SC; // 开始转换
_EINT();

网友D:
通过A0~A7实现外部8路模拟信号输入

网友F:
对硬件的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E:
SAMPCON采样及转换信号、SHT控制的采样周期、SHS控制的采样触发来源选择、ADC12SSEL选择的内核时钟源及AC12DIV选择的分频系数。

网友L:
麻烦发一下示例程序 如果不能,说明一下采样的原理

网友K:
是自己外加芯片吗?

网友I:
MSP430的ADC模块具有16个采样通道,中断使能寄存器的16位分别用于使能和关闭对应通道的中断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