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一下 linux有自带的喂狗任务吗?

楼主(2019-02-25):
我要喂自己板子的外部看门狗 得自己写一个进程吗?还是可以用linux自带的喂狗任务?如果有这个任务的话???

网友A:
好像没有

网友B:
没有吧,要自己实现,系统本身没有狗的概念。

网友C:
内核配置有个选项:
说明如下:

意思是,如果你选择Y,那么内核会在启动后定时ping watchdog(喂狗),直到你接管控制(打开/dev/watchdog设备)。前提是你必须在引导内核之前就启动了watchdog,比如在u-boot里启动。

网友A:
linux好像有个看门狗概念,不知道是基于硬件还是软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linux好像有个看门狗概念,不知道是基于硬件还是软件。

有软watchdog,也支持各种硬件watchdog(需要驱动),还可以同时支持多个watchdog(/dev/watchdog0, /dev/watchdog1等等)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软watchdog,也支持各种硬件watchdog(需要驱动),还可以同时支持多个watchdog(/dev/watchdog0, /dev ...

多谢给我讲这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内核配置有个选项:

说明如下:

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