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MY-IMX28 Linux-3.14.54 编译

楼主(2019-02-25):
MY-IMX28 Linux-3.14.54 编译手册
目录 [隐藏]
1        文档说明
1.1        系统环境说明
1.2        操作说明
1.3        截图说明
1.4        图片中的Linux命令
2        准备源码及相关文件
2.1        源码文件
2.2        交叉编译工具文件
2.3        创建工作目录
3        准备开发环境
3.1        更新主机的源列表
3.2        安装aptitude包管理工具和ia32-libs
3.2.1        安装aptitude包管理工具
3.2.2        使用aptitude安装ia32-libs
3.3        安装mkimage工具
3.4        安装ncurses-dev
4        安装配置交叉编译工具链
4.1        安装Linux交叉编译工具链
5        U-Boot编译
5.1        准备编译
5.1.1        复制源码包到开发主机中
5.1.2        解压u-boot源码包
5.1.3        更新库libssl-dev
5.2        编译
5.2.1        使编译配置文件生效
5.2.2        进入u-boot源码目录
5.2.3        清除u-boot临时文件
5.2.4        配置u-boot
5.2.5        执行编译
5.3        目标文件
6        编译内核
6.1        准备编译
6.1.1        复制源码包到开发主机中
6.1.2        解压linux源码包
6.2        内核编译配置
6.2.1        使编译配置文件生效
6.2.2        清除内核临时文件
6.2.3        内核配置
6.3        编译内核
6.4        编译设备树
6.5        编译模块
7        应用程序编译
7.1        Linux应用程序编译
7.1.1        编写应用程序
7.1.2        编译应用程序
8        文件系统
8.1        文件系统rootfs.tar.bz2
8.2        文件系统filesystem.ubifs
9        烧写方式
9.1        使用MFGTOOL烧写
9.2        使用网络烧写
9.2.1        搭建TFTP (ubuntu系统)
9.2.2        搭建NFS (网络烧写不需要用到nfs)
9.2.3        tftp下载
10        登录方式
10.1        串口登录
10.2        ssh登录
10.2.1        以太网登录
10.2.2        USB登录(USB可识别成网口)
11        测试
11.1        USB测试
11.2        SD卡测试
11.3        以太网测试
11.4        uart串口测试
11.5        gpio测试
11.6        spi测试
11.7        watdog测试
文档说明
系统环境说明
编译主机CPU架构:64位
编译主机系统:Linux
Linux发行版:Ubuntu
Ubuntu版本类型:服务器版
Ubuntu版本号:12.04.5
Ubuntu系统类型:x86-64
  注意:开发主机请使用ubuntu 12.04.5 x86-64(桌面版或服务器版均可),使用其他发行版的Linux或Ubuntu的其它版本可能会遇到的不必要的问题。

操作说明
1)文档中以“$”开头的行,其后是Linux命令。
2)文档中所有的Linux命令建议手动输入到Linux主机执行(直接复制、粘贴到Linux主机上执行,可能会执行失败)。
3)文档中的Linux执行命令,如果空格后的下一个字符是“-”的(如:sudo apt-get –y install之类的),请手动输入到Linux主机执行(直接复制、粘贴到Linux主机上执行,通常会执行失败)。
4)文档中所有一行没写完的Linux命令请手动输入到Linux主机执行,(因为复制、粘贴命令不能包含类似“换行符”之类的特殊字符)。
5)按文档输入并执行Linux命令时注意观察命令的执行结果与文档图片中的是否一致,以确认命令是否输入有误及是否执行失败。
6)第一遍编译请严格按照文档进行,否则可能出现莫名其妙的错误。
截图说明
为使视图看起来简洁整齐,截图中的命令提示符统一使用myzr$。
图片中的Linux命令
在文档的图片中观察“linyn@u12045-serv:~$”开头的行可以直观的看到输入的
linux命令。
准备源码及相关文件
源码文件
评估板对应的Linux版本及对应的源码文件见下表:
评估板型号        支持的系统版本        u-boot源码文件        linux源码文件
MY-IMX28-EVK        Linux-3.14.54        u-boot-2015.04.tar.bz2        linux-3.14.54.tar.bz2
交叉编译工具文件
Linux程序交叉编译工具:gcc-4.4.4-glibc-2.11.1-multilib-1.0.tar.bz2
Linux交叉编译工具配置文件:gcc-4.4.4-glibc-2.11.1-multilib-env
创建工作目录
1)源码目录
$ mkdir -p ~/my-imx28/02_source
2)工具目录
$ mkdir -p ~/my-imx28/03_tools
3)镜像目录
$ mkdir -p ~/my-imx28/04_image
4)应用程序目录
$ mkdir -p ~/my-imx28/01_application
准备开发环境
更新主机的源列表
$ sudo apt-get update
更新完成后如下图所示:
安装aptitude包管理工具和ia32-libs
提示:如果编译主机的Linux是32位的,可以跳过此步骤。
安装aptitude包管理工具
$ sudo apt-get -y install aptitude
提示:上图为安装过aptitude后,再次执行安装命令的截图。
使用aptitude安装ia32-libs
$ sudo aptitude -y install ia32-libs
提示:上图为安装过aptitude和ia32-libs后,再次执行安装命令的截图。
安装mkimage工具
$ sudo apt-get -y install uboot-mkimage
提示:下图为安装过mkimage工具后,再次执行安装命令的截图。
安装ncurses-dev
make menuconfig对其具有依赖性质
$ sudo aptitude -y install ncurses-dev
提示:上图为安装过ncurses-dev工具后,再次执行安装命令的截图。
安装配置交叉编译工具链
安装Linux交叉编译工具链
1)进入交叉编译工具链目录
$ cd ~/my-imx28/03_tools/
2)复制Linux交叉编译工具到目录
将gcc-4.4.4-glibc-2.11.1-multilib-1.0.tar.bz2复制到“~/my-imx28/03_tools”,这一步自己采取相应的方式完成。
3)解压Linux交叉编译工具
$ tar jxf gcc-4.4.4-glibc-2.11.1-multilib-1.0.tar.bz2
4)复制交叉编译工具配置文件
将gcc-4.4.4-glibc-2.11.1-multilib-env复制到“~/my-imx28/03_tools”,这一步自己采取相应的方式完成。
5)检查安装
$ source gcc-4.4.4-glibc-2.11.1-multilib-env
$ ${CROSS_COMPILE}gcc –v
U-Boot编译
准备编译
复制源码包到开发主机中
将下载的“u-boot源码”复制到Linux开发主机的“~/my-imx28/02_source”。
这一步自己采取相应的方式完成。
解压u-boot源码包
$ cd ~/my-imx28/02_source/
$ tar jxf u-boot-2015.04.tar.bz2
更新库libssl-dev
$ sudo apt-get install libssl-dev
编译
使编译配置文件生效
$ source ~/my-imx28/03_tools/gcc-4.4.4-glibc-2.11.1-multilib-env
进入u-boot源码目录
$ cd ~/my-imx28/02_source/u-boot-2015.04
清除u-boot临时文件
$ make distclean
配置u-boot
评估板主型号        CPU类型-内存容量        对应的u-boot配置
MY-IMX28-EVK        MX283/7, 128M        mx28_evk_config
MY-IMX28-EVK配置示例:
$ make mx28_evk_config
执行编译
$ make u-boot.sb
提示:这里为了提高编译速度,在make后面加了“-j4”。这里编译的Linux主机是双核4线程的,所以“-j”后面用了4,也就是采用4线程编译。“-j”后面的数字可以根据系统资源分配,但是不应该超过编译主机最大支持的线程数。
编译完成
提示:u-boot编译过程大概需要一、两分钟时间。
目标文件
编译文件
编译完成后通过ls命令即可看到编译得到的文件 u-boot.sb
$ ls
目标文件
MY-IMX28系列评估板的u-boot配置对应的目标文件名见下表:
u-boot配置        目标文件
mx28_evk_config        imx28_ivt_uboot.sb
编译内核
准备编译
复制源码包到开发主机中
将下载的“linux源码”复制到Linux开发主机的“~/my-imx28/02_source”。
这一步自己采取相应的方式完成。
解压linux源码包
$ cd ~/my-imx28/02_source/
$ tar jxf linux-3.14.54.tar.bz2
内核编译配置
使编译配置文件生效
$ source ~/my-imx28/03_tools/gcc-4.4.4-glibc-2.11.1-multilib-env
清除内核临时文件
进入linux源码目录
$ cd ~/my-imx28/02_source/linux-3.14.54
清除临时文件
$ make distclean
内核配置
$ cp .mx28_config .config
编译内核
执行编译
$ make zImage -j4
编译完成
目标文件
arch/arm/boot/uImage即为编译得到的内核文件,使用ls命令可查看文件信息。
$ ls arch/arm/boot/uImage -la
编译设备树
评估板型号规格与设备树文件对应关系见下表:
功能        源码位置        Linux 设备和文件夹
评估板主型号
(development main model)        CPU类型-内存容量        对应的设备树文件
MY-IMX28-EVK        MX283/7, 128M        imx28-evk.dtb
以MY-IMX28-EVK为例
$ make imx28-evk.dtb
目标文件
使用ls命令可查看编译得到的目标设备树文件信息:
$ ls arch/arm/boot/dts/*.dtb
编译模块
编译模块命令
$ make modules
安装模块到指定目录
$ make modules_install INSTALL_MOD_PATH=./modules
打包模块文件
$ cd modules
$ tar cjf ../modules.tar.bz2 *
应用程序编译
Linux应用程序编译
编写应用程序
进入工作目录
$ cd ~/my-imx28/01_application/
编写源代码
$ vim hello.c
写入以下代码并保存
include <stdio.h>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printf("Hello, MYZR!\n");
  return;
}
查看代码
$ cat hello.c
编译应用程序
配置环境变量
$ source ~/my-imx28/03_tools/gcc-4.4.4-glibc-2.11.1-multilib-env
编译
$ ${CROSS_COMPILE}gcc hello.c -o hello.out
注意:上面的命令有包含“$”号,即“${CROSS_COMPILE}gcc”,是引用我们source时产生的环境变量。
目标文件
$ file hello.out
可以看到目标文件 hello.out 的属性。
文件系统
文件系统rootfs.tar.bz2
  用以下的方式增加自己的应用:(把MY-IMX28_Born_Tool\Profiles\MX28 Linux Update\OS Firmware\files\image-linux-31454/rootfs.tar.bz2复制到“~/my-imx28/04_image/”目录下)。
文件系统filesystem.ubifs
  复制mkfs.ubifs,ubinize到电脑的“/usr/bin”目录下(如果电脑有这两个应用就不需要复制了);复制build_rootfs和ubinize.cfg到“~/my-imx28/04_image/”目录。
烧写方式
  至此,我们在“~/my-imx28/02_source/”得到了除文件系统以外的一套烧录文件。包括“u-boot.sb”、“imx28-evk.dtb”、“zImage”、“rootfs.tar.bz2”。
使用MFGTOOL烧写
  把文件“u-boot.sb”、“imx28-evk.dtb”、“zImage”、“rootfs.tar.bz2复制到“MY-IMX28_Born_Tool\Profiles\MX28 Linux Update\OS Firmware\files\image-linux-31454”目录下。按住REC按键,插上MINI USB线和电源线,接着打开MfgTool.exe,点击“扫描设备”,检测到HID设备时,松开REC按键,如下所示:

  点击菜单的“Options”,然后在选项“Profiles”选择“MY-IMX28-3.14.54 NAND with uboot”,接着点击“确定”,最后点击“开始”。
  烧写成功后,点击“停止”就OK了。
注意:如果你用的文件系统是rootfs-qt.tar.bz2,请选择“QT-MY-IMX28-3.14.54 NAND with uboot”烧写镜像。

使用网络烧写
搭建TFTP (ubuntu系统)
(1) Setup tftp server files (下载并安装tftp)
  $ sudo apt-get install tftpd tftp openbsd-inetd
(2) make a tftp directory (新建tftp目录和改变其属性)
Here we make /home/myzr/tftpt be a tftp directory.
  $ mkdir /home/myzr/tftp
  $ chmod 777 /home/myzr/tftp
(3) Open /etc/inetd.conf and edit it (修改配置文件的tftp目录)
  $ sudo gedit /etc/inetd.conf
Coment this line :
tftp dgram udp wait nobody /usr/sbin/tcpd /usr/sbin/in.tftpd /srv/tftp
Add new line:
tftp dgram udp wait nobody /usr/sbin/tcpd /usr/sbin/in.tftpd /home/myzr/tftp
(4)Restarting tftp service (重启tftp)
  $ sudo /etc/init.d/openbsd-inetd restart
搭建NFS (网络烧写不需要用到nfs)
(1) Install NFS server package (下载并安装nfs)
  $ sudo apt-get install nfs-kernel-server
(2) Create NFS directory:/home/myzr/nfsroot (新建nfs目录)
  $ mkdir /home/myzr/nfsroot
(3) Configure mounted directory and authority (修改配置文件的nfs目录)
  $ sudo gedit /etc/exports
Add the following line at the end of the file:
/home/myzr/nfsroot *(rw,sync,no_root_squash)
(4) Restart the NFS service (重启nfs)
  $ sudo /etc/init.d/portmap restart
  $ sudo /etc/init.d/nfs-kernel-server restart
tftp下载
(1) 把“u-boot.sb”、“imx28-evk.dtb”、“zImage”、“filesystem.ubifs”复制到“/home/myzr/tftp”目录下。
(2) 设置环境变量(板子和电脑网线直连)
$ setenv ipaddr 192.168.3.104 (板子IP)
$ setenv serverip 192.168.3.110 (电脑IP)
(3) 烧写
$ run update_nand_kernel (烧写zImage)

$ run update_nand_fdt (烧写fdt)

$ run update_nand_filesystem (烧写文件系统)

登录方式
串口登录
插上USB转串口线和电源,开机后,差不多10秒后,在终端上敲回车键可以进入系统。

ssh登录
以太网登录
插上网线和电源,开机后,差不多10秒后,可以软件SecureCRT登录,板子默认以太网的IP为192.168.3.104,你可以设置电脑的IP为192.168.3.110,然后配置SecureCRT,输入用户名是root,密码myzr。如下图:
输入完后,点击”OK“就登录完成。
USB登录(USB可识别成网口)
  插上MINI USB线,开机后,差不多10秒后,可以软件SecureCRT登录,板子默认USB的IP为192.168.4.104,你可以设置电脑的IP为192.168.4.110,然后配置SecureCRT,输入用户名是root,密码myzr。如下图:
输入完后,点击”OK“就登录完成。
测试
USB测试
直接插上U盘,挂载后可看到U盘的内容。(不是QT系统,会自动挂载)

SD卡测试
直接插上SD卡,挂载后可看到SD卡的内容。(不是QT系统,会自动挂载)

以太网测试
插上网线,直接用ping命令测试eth0和eth1网口。默认eth0的IP为192.168.3.104,我设置eth1为192.168.3.105。如下:

uart串口测试
串口uat0的设备ttyAPP0,串口uat3的设备ttyAPP3。测试时,请短接发管脚。

gpio测试
GPIO_2_26,GPIO_2_25和GPIO_2_27已经在驱动配置为GPIO功能了,下面以管脚GPIO_2_26为例,计算GPIO_2_26的管脚号为2*32+26=90,测试如下:

spi测试
SPI接口为半双工模式,这里你只测发,通过示波器可观察到波形。方法一只发送0x55和0x75;方法二是发送字符串”myzr“。

watdog测试
  “看门狗”,全称Watchdog timer,是一个在软件出错的时候可以复位计算机系统的硬件定时器。通常一个用户空间守护进程会在正常的时间间隔内通过/dev/watchdog 特殊设备文件来通知内核的Watchdog驱动,用户空间一切正常。如果用户空间出现问题(如RAM 错误,内核BUG 等),则通知将会停止,然后硬件Watchdog 将在超时后复位系统。
  测试程序中打开/dev/watchdog 设备文件,启动了Watchdog,每过一秒钟喂狗一次,系统不会重启。

测试程序中打开了/dev/watchdog 设备文件,启动Watchdog,程序进入循环状态,由于没有喂狗,30 秒后系统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