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的I2S可以做立体声录音吗

楼主(2019-02-25):
STM32  通过I2S外接codec芯片,双声道立体声录音 可以实现吗。

网友A:
完全可以。

网友A:
单片机仅仅就是个控制作用。

网友B:
我负责任的告诉你可以

楼主:
你有实际做过吗,我试着做好像不行。能推荐个codec芯片吗,最简单的就行,既能ADC录音又能DAC放音的那种codec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负责任的告诉你可以

能推荐个codec芯片吗,最简单的就行,既能ADC录音又能DAC放音的那种codec芯片。我选了一个感觉好像和STM32匹配不完美。录音总有个一个声道有噪音。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负责任的告诉你可以

每次启动录音,录的音不是左就是右声道总会有一个声道的数据有噪音, 而另一个声道没有噪音。每次启动以后噪音声道是随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负责任的告诉你可以

我严重怀疑STM32的i2s在做录音的时候读取到的codec的ADC数据是不匹配的,数据有 问题。

网友C:
可以的 ISC 双声道 没问题

网友C:
单片机还是主要来做控制的

网友D:
立体声录音是多个采集通道吗?

网友E:
完全没问题,我做过不少产品,外接CODEC,录音、放音,或者做语音无线传输。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完全没问题,我做过不少产品,外接CODEC,录音、放音,或者做语音无线传输。 ...

能不能推荐个具体的codec型号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能不能推荐个具体的codec型号啊

TLV320AIC26,TLV320AIC3204等等。

网友F:
单片机只是中控系统,立体声录音需要外围设备的支持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推荐个codec芯片吗,最简单的就行,既能ADC录音又能DAC放音的那种codec芯片。我选了一个感觉好像和STM3 ...

WM8978,我使用的电路,用了2年,出货1000+,没有问题

网友B:
双声道录音,双声道播放,MP3压缩,通通搞定。

网友B:
由于是手持设备,降低功耗,主频降到48Mhz,,STM32F407,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声道录音,双声道播放,MP3压缩,通通搞定。

奥,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双声道录音,将录音实时写入STM32外接的SDRAM。我现在是临时测试没有用DMA,直接通过轮训判断RXNE标志数据是否到来,然后将ADC过来的数据写入SDRAM。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是是两个声道有一个声道声音数据是正常的,另一个声道数据存在异常,表现为夹杂着一点噪音,不是很大。但有一点。这个我是通过回放听出来的。硬件自己做的,应该没有问题。应该不会存在SDRAM波形和CODEC波形干扰的情况。

难道是我没用DMA的原因吗。是不是我直接用RXNE标志这种测试方法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