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各位大神帮忙,0.05uA~50uA正弦交流信号

楼主(2019-02-25):
互感器二次电流大概0.05uA~50uA正弦交流信号,如何正确的测量并,精度要求小电流信号时要3%,5uA以上时要满足0.5%,该如何处理,最后是单片机运算的。

网友A:
自然是先放大,  这个电流已经非常小了, 放大器的要求不低, 推荐看一看 TI 关于弱信号放大的介绍

网友B:
关键是信号频率范围。
看你好象没有什么基础,
50Hz就有一堆坑等你跳,如果有50KHz你面对的也许是悬崖...

网友C:
第一级做IV、然后放大,交流信号的采用精度主要取决于所用的电阻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信号频率范围。
看你好象没有什么基础,
50Hz就有一堆坑等你跳,如果有50KHz你面对的也许是悬崖... ...

忘了说了,是50HZ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级做IV、然后放大,交流信号的采用精度主要取决于所用的电阻精度

个人认为和电阻精度关系倒不是很大,因为会加上标准源单独校准的。

网友D:
这么小的电流?1000:1的互感器也就是0.05mA也就是50uA.感觉是个坑

网友E:
你初级多大电流

网友F:
CT有这么高的精度,此种方案不可行,还不是用分流电阻再加隔离的方案来得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