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如何把MAC及IP地址放到Flash中?

楼主(2019-02-25):
如何把MAC及IP地址放到Flash中?

网友A:
读出来,写进去。

网友B:
开启一片区域做数据存储用,到时候外部写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C:
直接写进去就行啊

网友D:
跟写入普通数据没有什么不同啊

网友E:
正常读写flash就可以

网友F:
这种数据并不存在特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