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 在IAR下的优化问题

楼主:
各位亲,
小弟最近遇到一个计算速度跟不上的问题,想在IAR下设置优化等级为最高。但是发现代码完全不能跑;
就算设置成 low 都不行,请教大侠们支持呀;  CPU时间已经很紧张了;

另外,设置了high 优先级后,ADC的配置位数都会发生变化,默认12bit, 开了优化之后变成10 bit 而且每次好像还不太一样;
感觉IAR下的优化完全没法用,但很奇怪的是MCSDK里面做电机的全是开high 优先级优化的,不知道大侠们是否遇到这个问题,小弟不吝赐教呀!

网友A(2019-02-25):
跟优化无关,跟你里面使用到的指令有关。你看看是不是程序设计不合理。

网友B:
代码不规范。

网友C:
优化怎么会把ADC的转换位数也改变了?这得操作相关ADC寄存器才行的。
好好检查应用代码吧。

提高优化等级可能会导致些问题,但你都说了优化为LOW也有问题。

楼主:
代码是Cube生成的。

网友D:
从来没有设置过这里啊

网友E:
我一直都用的默认值

网友F:
这个并不是优化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