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脉冲,检测出幅值最大脉冲

楼主(2019-02-25):
1。脉宽100ns
2。幅值0.5-2.5V
3。脉冲数量2-5个
要求找到幅值最大的脉冲是第几个

网友A:
采用滞后比较器就可以完成,用时间刷新去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峰值保持再衰減一丁点,然后跟信号比較。

能详细描述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用滞后比较器就可以完成,用时间刷新去处理

能详细描述一下吗,或者有电路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