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些类似于BC856S的一张芯片集成两颗三极管的管子

楼主(2019-02-26):
最近有一个项目上面用了很多NPN的三极管,PCB布局下来,一大片SOT23的三极管,占用PCB面积很大,不知道有没有谁能推荐一些集成两只三极管的芯片,三极管耐压值在80V左右,要求稍高。

网友A:
说详细些。我都是用6b595.

已经找到BC846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详细些。我都是用6b595.

两个三极管集成在一个封装的这种元器件

网友A:
反正我一片6b595可以顶8只3极管,不知道你用这么多三极管是干什么的,你不说谁也不知道。

网友B:
BCM56, FMB5551, DSM80101M, IMX8-7, MMDTA42-7-F, PMBTA42DS, FFB5551, FMBA06, CMLT5551, NSM80101, DMMT5551, IMX8T108

楼主:
引用 网友B:
BCM56, FMB5551, DSM80101M, IMX8-7, MMDTA42-7-F, PMBTA42DS, FFB5551, FMBA06, CMLT5551, NSM80101, DMM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正我一片6b595可以顶8只3极管,不知道你用这么多三极管是干什么的,你不说谁也不知道。 ...

我需要的是双晶体管,不是串转并的缓存器,最基本的三极管用于模拟线路的,你拿个数字芯片有啥用。

网友B:
只要学会用Mouser,Digikey之类的网站,这些都很好找。

网友A:
现在这个时代还要用管子搭电路的只剩下业余爱好者了。

哎哟!你是专业爱好者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