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的 芯片信息 怎么读取

楼主(2019-02-26):
写了一个程序需要判定 当前的芯片型号,需要读取哪个寄存器呢

网友A:
可以讀pid寄存器

网友B:
看手册啊,里面有关于那个说明

网友B:
你用122的芯片啊?看122的数据手册和用户手册,看看是哪个寄存器存储这个信息,然后里面有个对照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122的芯片啊?看122的数据手册和用户手册,看看是哪个寄存器存储这个信息,然后里面有个对照表 ...

122是之前的版本。新程序是123的 。我现在程序要识别这2个MCU,要兼容以前122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122是之前的版本。新程序是123的 。我现在程序要识别这2个MCU,要兼容以前122的 ...

这两个的ID应该是不同的。以前看新唐的手册看到过相关说明,你去新唐官网的技术问答看看有没有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的ID应该是不同的。以前看新唐的手册看到过相关说明,你去新唐官网的技术问答看看有没有这个 ...

没看到有,新唐很多东西都是 不对外公布的,

网友C:
楼主,通过PDID来区分的,看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通过PDID来区分的,看这个。

看到了

网友D:
还能读取芯片型号?

网友E:
还真没有读过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