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芯片无法稳定工作

楼主(2019-02-26):
依照完全相同的电路图和PCB板焊接成的电路板,测试结果一个可以正常工作,一个芯片不能稳定工作。不能稳定工作的电路板测试结果如下:

CHDSPNPWMVout

当给芯片提供24V稳压电源之后电路恢复正常能稳定工作。
一:是否可推断是芯片供电部分有异常?

将芯片供电部分元器件完全替换掉之后,实验结果相同,
二:是否可排除虚焊或者元器件损坏的问题?

将芯片辅助供电的开关电源输出给断开(取下快恢二极管的方式),实验结果相同,
三:是否可排除变压器损坏的问题?

将调试完好的另一块板子上的变压器与这块有故障的板子上的变压器替换掉之后,好板仍然好用,坏板结果如旧,
四:是否可排除掉变压器损坏的问题?

单独抓取出芯片供电电容上的电压如下图所示:
可以判断出芯片电容电压稳不住,电压小于芯片稳定工作阈值范围。
五:是否可以说明电路原理有问题?若可以说明,另一块好班子如何解释?

另外一块完好的板子,供电200V芯片启动瞬间抓取出来的DS之间电压波形如下图所示,启动峰值近600V,稳态下410V
六:这个数据是否正常?RCD部分应该如何调整或者在什么容值阻值范围内比较好?如何调整降低启动瞬间的DS电压峰值?
------------------------------------------------------------------------------------------
附上芯片供电部分的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