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电容

楼主(2019-02-26):
大家好,前两天在立创商城了买了2盘三星的电容,发现**颜色、字体等不太一样,怀疑货有问题

楼主:
请大神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多少钱买的?要不要3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钱买的?要不要300?

两盘600多

网友B:
你这两个料,从批次看,年份隔了挺久的。一个是17 一个18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两个料,从批次看,年份隔了挺久的。一个是17 一个18的

是的,这个影响大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这个影响大吗

影响不大

网友A:
300多一盘,差不多,唉,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恢复原先的价格

网友C:
买这些电容准备做什么板子?

网友D:
假货质量不好,容易出问题

网友E:
单纯的从**是无法判断的呦

网友F:
不同批次和不同工厂生产的,都有可能出现一些差异

网友G:
立创商城上基本不会有假货的,货源控制的很严格

网友H:
那一盘看着年份久了,可以通过数字电桥测试一下电容的参数,看看质量咋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