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关于const类型变量使用的问题,请大侠指点,谢谢!

楼主(2019-02-26):
详细请参考附件,附件是完整的工程,问题描述也main.c中有描述: //CRC校验
const unsigned int crc16L[] = \
{
    0x0000, 0xC0C1, 0xC181, 0x0140,
    0xC301, 0x03C0, 0x0280, 0xC241,
    0xC601, 0x06C0, 0x0780, 0xC741,
    0x0500, 0xC5C1, 0xC481, 0x0440,
};
const unsigned int crc16H[] = \
{
   0x0000, 0xCC01, 0xD801, 0x1400,
   0xF001, 0x3C00, 0x2800, 0xE401,
   0xA001, 0x6C00, 0x7800, 0xB401,
   0x5000, 0x9C01, 0x8801, 0x4400,
};
unsigned int  i_a;
unsigned int  i_b;
while (1)
    {
        // Add your application code
        i_a = crc16L[3];
        if(i_a == 0x0140){
            i_b = 1;
            NOP();
        } else {
            NOP();
            i_b = 0;
        }
        // The problem is :The variable crc16L cannot be assigned to i_a, Why?
        NOP();
        NOP();
    }

xch
被编译器优化了

楼主:
如果单单从程序看不出问题,可以下载附件模拟运行试试,结果是i_b = 0;

楼主:
使用的芯片是pic18f66k40, 奇怪的是这段代码在其它芯片上运行是没有问题,在这款片子上就出问题;工程编译又没有问题,所以想请高手帮忙,谢谢!

网友A:
理论上应该不会有这个问题,可能是跟环境配置有关,也可以再仔细看下芯片手册。

网友B:
你编译器用free模式, 然后软仿试试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单单从程序看不出问题,可以下载附件模拟运行试试,结果是i_b = 0;

程序软件仿真跑了一下,没看到问题。

楼主的程序里说,i_a 如果没有得到正确的值,实际得到的是什么值?
有看过flash里面的crc16L常量数组数据都对吗?

网友D:
如果把   unsigned int   都改成unsigned short int 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程序软件仿真跑了一下,没看到问题。

楼主的程序里说,i_a 如果没有得到正确的值,实际得到的是什么值? ...

crc16L的数据都对,但是i_a的数据都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把   unsigned int   都改成unsigned short int 呢?

改成unsigned short int 效果一样,i_a 还是给不到值,是“0”

网友E:
我在用GCC编译AVR芯片时会碰到这种问题。这就需要用memory的驱动去读了,例如 FLASH_ReadWord()。可以在MCC里添加memory外设,里面有驱动代码。

楼主:
附件图片是我实时在线仿真的图片,仿真结果还是i_a = 0, 没有按我预期的0x0140; 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程序软件仿真跑了一下,没看到问题。

楼主的程序里说,i_a 如果没有得到正确的值,实际得到的是什么值? ...

从仿真看crc16L寄存器的值,都是正确的;crc16L[3] = 0x0140

楼主:
在线仿真 flash里面的数据是对的,但是就是给值不成功,不知道为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在用GCC编译AVR芯片时会碰到这种问题。这就需要用memory的驱动去读了,例如 FLASH_ReadWord()。可以在M ...

我还有感温包的温度表,好多,都改成这种方式是不是会很麻烦;关键我还是想找出 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

网友C:
楼主,试一下附件的工程,看是否在K40芯片上能正常工作?

楼主:
正常了!什么问题?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试一下附件的工程,看是否在K40芯片上能正常工作?

用你的工程可以哦,有什么区别吗?和我的;

网友C:
要按照下面文档里面的步骤去做,具体的看一下文档吧,第4页 3.1节: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 ... rrata-80000714E.pdf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正常了!什么问题?怎么解决的?

有时候 X IDE的观测窗口可能刷新有点问题..重启一下IDE就好了...

楼主:
问题已解决,多谢各位大侠!

网友F:
路过学习了,混点积分~新人来报到。专利翻译。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要按照下面文档里面的步骤去做,具体的看一下文档吧,第4页 3.1节: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 ...

原来是芯片的bug啊,还好只有最早的A3版本有这个问题。
这也提醒我们开发要注意看芯片的勘误表,要不然浪费时间啊,多谢老司机带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多谢各位大侠!

K40系列有个ERRATA...需要copy一下代码, 然后存为.s文件加到project里面去.....
软件仿真的话, 真的没这个问题....
基于硬件仿真才可能遇到...

网友H:
内存空间够的情况下可以定义成变量,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