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切割机输出气压低如何解决?

楼主(2019-02-26):
  数控切割机工作时,如工作气压远远低于说明书所要求的气压,这意味着数控切割机的喷出速度减弱,输入空气流量小于规定值,此时不能形成高能量、高速度的等离子弧,从而造成切口质量差、切不透、切口积瘤的现象。气压不足的原因有:空压机输入空气不足,数控切割机空气调节阀调压过低,电磁阀内有油污,气路不通畅等。
  解决方法是:数控切割机使用前注意观察空压机输出压力显示,如不符合要求,可调整压力或检修空压机。如输入气压已达要求,应检查空气过滤减压阀的调节是否正确,表压显示能否满足切割要求。否则应对空气过滤减压阀进行日常维护保养,确保输入空气干燥、无油污。
  如果输入空气质量差,会造成电磁阀内产生油污,阀芯开启困难,阀口不能完全打开。另外,数控切割机割炬喷嘴气压过低,还需更换电磁阀;气路截面变小也会造成气压过低,可按数控切割机说明书要求更换气管。

数控切割机电击防护和软管的注意事项
  一.用软管注意事项:
  查询国家标准或地方标准,按照每种气体的类型分配相应的颜色,请注意下列事项:
  1.氧气管是红色仅能用于氧气,不能用于其它气体;乙炔管是黑色,禁止两种胶管换用;
  2.如气管老化,或有因火花损坏,热损坏,烧坏的气管,需更换;
  3.笔直理顺管子,不要有打节的地方;
  5.盘圈多余的气管,将它放在不会损坏或不会被切断的地方;
  6.检查气管在规定的距离内是否有漏气,损坏,接头松动,或其它问题
  7.管子尽可能大,以防止损坏及减少压力下降,防止气体有从节流阀流过的可能性。
  二.电击的防护
  1.设备必须可靠接地,机床体、控制箱及数控切割机等离子电源等所有电气部件必须可靠接地;
  2.保持你的身体及衣服的干燥;
  3.当使用设备时不要站在、坐在或躺在潮湿的表面;
  4.提供相应的绝缘材料以防电击,如果你必须工作在靠近潮湿的区域要特别当心,戴上绝缘手套,穿上绝缘鞋;
  5.提供一个装在墙上的带有相应保险的空气开关接至设备,这个开关使得操作者在遇到紧急情况时可快速关断电源;
  6.遵照当地的电气规程来拟定电缆线的尺寸和类型;
  7.经常检查电源线的外层是否有损坏(裸线危险),当电源线损坏时不要使用设备,如果电源线损坏应立即更换之;
  8.经常检查控制电缆,如有损坏,应更换或处理后才能使用设备;
  9.检查割炬导线,如有损坏或磨伤,应立即更换;
  10.如果等离子电源装置的盖子未装好,不要使用等离子系统,裸露的电源端子有很大的危险性;
  11.当切割下料时不要去拾工件及废料;
  12.更换任何电气部件之前,应先断开供电电源并至少等待2分钟,更换完毕后再合上电源;
  13.不要旁路或短接电源保险装置;
  14.为维修而打开等离子电源盖子前,应先断开主电源,等待5分钟让电容放电后再进行操作。
数控切割机http://www.158cnc.com
光纤激光切割机http://www.158cnc.com/list-14-1.html
数控等离子切割机http://www.158cnc.com/list-10-1.html
数控火焰切割机http://www.158cnc.com/list-11-1.html
龙门式数控切割机http://www.158cnc.com/list-12-1.html
便携式数控切割机http://www.158cnc.com/list-48-1.html
小蜜蜂数控切割机http://www.158cnc.com/list-39-1.html
台式数控等离子切割机http://www.158cnc.com/list-40-1.html
相贯线切割机http://www.158cnc.com/list-41-1.html
全自动激光切管机http://www.158cnc.com/list-42-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