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新手求助】led闪烁问题

楼主(2019-02-26):
主函数中LED_Init()已经确定可以点亮第一个led灯,在while中这样设置正常不就可以控制某一个led闪烁么。为什么无法得到想要的现象,还请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A:
延时不够吧,先试试开关是否正常,都正常就是延时太短,肉眼无法分辨

网友B:
调试,
步进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