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传输] USB HID设备汉字输出

楼主(2019-02-26):
各位大神,如果想通过HID设备直接在文本上输出汉字,有没有办法,我现在直接输出字符是没有问题的。万分感谢

网友A:
HID 键盘吗

网友B:
弄个转换程序就好了,啥字符都木问题,呵呵。

楼主:
对,现在是HID键盘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弄个转换程序就好了,啥字符都木问题,呵呵。

有经验,就是不知道转换成什么格式假如说“严”字的UTF8编码是E4B8A5,我应该要怎么输出您有做过这方面的程序吗,求赐教

他意思 让你再写个 转换程序,直接用HID 实现不了

网友C:
可以,比如输入“你好”
按住Alt,输入小键盘上的50403,松开Alt,输入“你”字
按住Alt,输入小键盘上的47811,松开Alt,输入“好”字

原理:
“你”的GBK编码为C4E3,转10进制输入50403
你如果做的是HID键盘,那就发一个Alt的按下的码,再依次发小键盘的上的数据,最后再把Alt键抬起,完成一个字的输入

相关说明及链接
How to enter Unicode characters in Microsoft Windows
https://www.fileformat.info/tip/microsoft/enter_unicode.htm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比如输入“你好”
按住Alt,输入小键盘上的50403,松开Alt,输入“你”字
按住Alt,输入小键盘上的47 ...

非常感谢
我在一个HID键盘设备上抓的包,实在无法理解
例如:这个设备往文本上输入 ‘严严’ 这两个汉字时
我抓到的数据是这样的,查阅了键盘的码表
0x53                                                          //NUM LOCK
0x5d  0x5b  0x5f  0x59  0x59              //这个数据应该表示的是汉字 ‘严’ ,但是不知道这里使用的是什么编码规则
0x5d  0x5b  0x5f  0x59  0x59              //
0x28                                                          //RETURN
0x53                                                          //NUM LOCK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我在一个HID键盘设备上抓的包,实在无法理解
例如:这个设备往文本上输入 ‘严严’ 这两 ...

HID设备比较复杂,如果是非标的,要配合报告描述符分析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HID设备比较复杂,如果是非标的,要配合报告描述符分析数据

终于搞懂了,就是您说的那个原理,是我昨天查错码表了
  38    alt按下
  4c        5
  51        3
  47        7
  4f        1
  4f        1
  38        alt弹起
  1c        return
这是我在bushound上抓的数据。
十分感谢!!!

怎么搞呢,我没事,试验了下不行啊

网友:
用模拟HID键盘芯片,CH9328可以实现就这个功能

不过没有用过你这种
加转接芯片确实会稳定很多,可以保证长时间不会掉线

网友A:
楼主怎么样了,

网友A:
我试成功了,可以中英文符号混合输出

恭喜恭喜,我也可以啦

网友D:
之前用STM32f103在报告描述符的报告ID上出了问题,有没有相关历程可以参考下,谢谢

@wu那w些w年 :584202986@163.com,谢谢
官方有例程的,直接一直就好了,发个地址给我,需要的话给你发一份

网友E(2022-12-03):
引用 楼主:
终于搞懂了,就是您说的那个原理,是我昨天查错码表了
  38    alt按下
  4c        5

请问,alt对应38,4c对应5,51对应3等等,这个从哪里可以查到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终于搞懂了,就是您说的那个原理,是我昨天查错码表了
  38    alt按下
  4c        5

有没有官方例程?能否发我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