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万用表交流电压档测量原理

楼主(2019-02-26):
电路中的VD1和VD2是表内整流二极管,因为表头只能流过直流电流,所以测量交流电压时要将交流电流转换成直流电流,这由两只二极管构成的整流电路来完成,C1是表内的隔直电容,它不让外电路中的直流电流流过表头,以防止外电路中的直流电流影响交流电压的测量结果,Us是所要测量的外电路中的交流电压。

万用表交流电压档测量原理电路图
  外电路中的交流电压通过C1加到整流电路中,将交流电流(由交流电压产生的交流电流)转换成直流电流,这一直流电流表头,使指针偏转,只是交流电压值。
  关于交流电压挡测量原理,还要说明以下几点。
  1、测量交流电压时将红、黑表棒并联在外电路的被测电压源上,操作很方便。
  2、虽然测量的是交流电压,但通过表内的整流电路,流过表头的是直流电流。
  3、测量交流电压时表内电池不供电,使指针偏转的电流是由被测电路中的交流电压源提供的,由于表内的降压电阻很大(图中未画出),因此测量对被测电压源的影响也是很小的。
  4、当被测电路中没有电压时,表头中没有电流流过,指针不能偏转,电压指示为零。在同一量程下,外电路中电压越大,整流后流过表头的直流电流越大,指针偏转角度越大,所指示的电压值就越大。
  5、由于测量交流电压时不使用表内电池,因此表内电池电压的高低也不影响交流电压的测量。
  6、测量交流电压时外电路中要有电源,所以在测量时也要给外电路通电。
  7、由于交流电流的方向在不断改变,而指针式万用表交流电压挡只用来测量50Hz的交流电,这种交流电的正、负半周幅度对称,因此送入表内的交流电压要通过整流电路,使流过表头的电流方向是确定的。这样在测量交流电压时,红、黑表棒没有极性,可以互换使用,这一点不像测量直流电压或直流电流。
  8、指针式万用表的交流电压挡指示刻度盘是针对50Hz正弦波交流电设计的,所以在测量非50Hz正弦电压或其他频率^正弦电压时,所测量的电压旱不准确的,它们可以用数字式万用表测量。
  9、交流电压指示刻度是按正弦波电压有效值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