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程序] 【转载】keil uvision看厌了么?试试Sublime Text吧!

楼主(2019-02-26):
 之前用 Sublime Text(以下简称 ST )配置了 C/C++ 开发环境,感觉相当不错,作为编辑器的 ST,编辑代码的功能当然是相当棒的,美中不足的是目前只能编译单个文件,但是用来做些小练习也是极好的!希望后期能解决这个问题吧。在此基础上,昨天突然想到配置 C51 开发环境,但是现在网上似乎没有相关的现成教程,所以就开始借鉴一些其它类似配置的教程开始自己摸索,经过偶的不懈奋斗,最终终于成事儿啦!偶此刻的内心是激动的~!那么,现在让我给大家分享分享吧!

楼主:
工具材料及下载:Sublime Text(测试版本:2.0.2)下载地址:http://www.sublimetext.com/2

楼主:
打开后只需点击相应系统即可下载相应版本,这里对 Sublime text 2 & 3 做点说明,首先对于 ST3,下载页面明确说明正处于测试阶段,需不需要 ST3 完全看个人了,但我最终选择 ST2 不是因为 ST3 是 beta 版,而是不太喜欢它对 build 快捷键的改动,好像反而不那么便捷了,这里你可以选择下载两个版本,自己体会下再选择,毕竟个人喜好不同。

keil uvision(测试版本:5.14.2)

下载地址:http://pan.baidu.com/s/1geo6Kkr或 http://www.crsky.com/soft/88367.html

楼主:
原理:

  keil uvision 的安装目录下有几个关键程序,这里以我的电脑的情况举例说明(在自行操作时,你只需改为你的相关路径即可),文件路径:D:\Program Files (x86)\Keil_v5\C51\BIN\,在 BIN 文件中有三个可执行文件:C51.exe BL51.exe OH51.exe, C51 编译过程就由他们完成,废话不多说,大概描述一下生成文件的顺序,以源文件 name.c 为例:1)C51.exe 通过 name.c 生成 name.OBJ; 2)再由 BL51 链接 name.OBJ 生成 name(没有后缀名);3)最后由 OH51 通过 name 生成最终文件 name.hex。
  另一方面,Sublime 可以自行配置按下 Build 快捷键 Ctrl+B 后要完成的操作,主要是通过调用 cmd 命令来完成的。

楼主:
过程:

  一开始仿照网上在 Visual Stdio 中配置 C51 的过程,先配置环境变量,不过后来发现好像可以不配置环境变量,这里姑且就不管环境变量了吧,如果后续发现有什么问题再进行补充。

切入正题:
  打开 ST,菜单栏 Tool --> Build System --> New Build System...
  复制以下内容:
{
    "cmd": ["CMD", "/C", "C51 ${file} & BL51 ${file_path}/${file_base_name}.OBJ & OH51 ${file_path}/${file_base_name}"],
    "file_regex": "^(..[^:]*):([0-9]+):?([0-9]+)?:? (.*)$",
    "working_dir": "D:\\Program Files (x86)\\Keil_v5\\C51\\BIN",
    "selector": "source.c",
    "shell": true
}

注意 "working_dir": "D:\\Program Files (x86)\\Keil_v5\\C51\\BIN", 一行中改为自己的 keil uvsion 安装目录,还有,你没看错,也不要怀疑,这里就是用双反斜杠隔开的(PS:折腾这段代码折腾了好久,往事不堪回首,具体过程就不再回顾了 !~~),复制完如果有强迫症的就整理下格式吧,这是我经常干的事,hh,然后 Ctrl+S 保存,不用改路径,直接命名为 C51.sublime-build 即可( C51 可自行更改,这决定后续菜单里显示的内容,但后缀必须是 .sublime-build,Sublime 才会知道这个文件是干什么的)。

  最后,还有一步千万不要忘记,菜单栏 Tool --> Build System --> C51(或是你改的名字),最后一步,点击它,成事!

楼主:
操作方法:

  Ctrl+W 可关闭刚才编辑的 C51.sublime-build 文件,Ctrl+N 新建一个文件,Ctrl+S 保存文件,命名以 .c 为后缀,路径自选,最好放在自己知道的地方,我的习惯是“此电脑 --> 文档 --> C51”(windows 默认文档是在 C 盘,可自行更改路径,资源管理器,文档,右键属性…略,这不是重点),然后就可以开始写代码了,写好代码后 Ctrl+B 即可生成 hex 文件了。

  注:之所以先保存再写代码是因为,ST 支持很多语言的语法高亮,详见菜单 View --> Syntax,先将文件保存为 .c 后缀的文件,ST 就会自动设置语法高亮为 C 语言,如果你不嫌麻烦,可以后保存,这样在写代码之前就必须手动在菜单 View --> Syntax 中设置语言,当然,相信你不会选择这种方案,另外,ST 还支持包括语法高亮扩充方案、主题等在内的很多插件,这里就不做详细介绍了,网上资源很丰富,可自行询问度娘谷哥。

网友A:
STE是付费的!虽然你老是不给钱,也能用下去,只是老是提示“拿钱来!”!  童鞋们还是用AtomEditor吧---免费,强大,NB---不亚于STE。(不过,本鸟习惯用NP+++gVim组合拳。以前还用过 MultiEditor,跨文件查询方便快捷。后来ME没有合适的和谐版了,可惜。) 习惯搞PC代码的,就用VSC,大名鼎鼎微软作品,免费,强大。

网友B:
不知有没有vscode+arm的》。。..

楼主(2019-07-30):
引用 网友B:
不知有没有vscode+arm的》。。..

可以网上搜搜,是有vscode+arm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网上搜搜,是有vscode+arm的

不折腾。。。。。做技术要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