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雾化器EMI测试超标,超的都是雾化频率的倍频有什么好的方法解决

楼主(2019-02-26):
求助高手,2.4M雾化器EMI测试超标,超的都是雾化频率的倍频有什么好的方法解决,求大神给个建议

网友A(2019-06-19):
也许可以试试抖频

网友B(2019-07-24):
加共模电感,加磁环试试看

网友C:
楼主的雾化器超标有没有解决

网友D(2019-10-28):
这种低频的不好搞。

网友E(2019-12-03):
请问下,解决了吗

网友F:
重新布板,注意参考平面,晶体远离io接口

网友G(2020-03-09):
雾化器是比较难搞的,有机会可以沟通一下,我们有自己的实验室跟工厂,可以一站式解决EMC相关问题,有需要可以联系15914101278

网友H(2021-11-16):
电源传导发射-电压法,电源口加共模电感、X电容,注意不要大面积铺地,避免前后级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