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芯灵思Sinlinx A33开发板boa与CGI移植

楼主(2019-02-26):
         在嵌入式设备的管理与交互中,基于Web方式的应用成为目前的主流,这种程序结构也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B/S结构,即在 嵌入式设备上运行一个支持脚本或CGI功能的Web服务器,
能够生成动态页面,在用户端只需要通过Web浏览器就可以对嵌入式设备进行管理和监控,非常方 便实用。本节主要介绍这种应用的开发和移植工作。用户首先需要在嵌入式设备上成功移植支持脚本或CGI功能的Web服务器,然后才能进行应用程序的开发。
1、 嵌入式Web服务器移植  由于嵌入式设备资源一般都比较有限,并且也不需要能同时处理很多用户的请求,因此不会使用Linux下最常用的如Apache 等服务器,而需要使用一些专门为嵌入式设备设计的Web服务器,
这些Web服务器在存贮空间和运行时所占有的内存空间上都会非常适合于嵌入式应用场合。典型的嵌入式Web服务器有Boa (www.boa.org)和thttpd (http://www.acme.com/software/thttpd/)等,
它们和Apache等高性能的Web服务器主要的区别在于它们一般是 单进程服务器,只有在完成一个用户请求后才能响应
另一个用户的请求,而无法并发响应,但这在嵌入式设备的应用场合里已经足够了。
     我们绍比较常用的Boa服务器的移植。
     Boa是一个非常小巧的Web服务器,可执行代码只有约60KB。它是一个单任务Web服务器,只能依次完成用户的请求,
而不会fork出新的进程来处理 并发连接请求。但Boa支持CGI,能够为CGI程序fork出一个进程来执行。Boa的设计目标
是速度和安全,在其站点公布的性能测试中,Boa的性能 要好于Apache服务器。
    第一步完成Boa程序的移植。从www.boa.org下载Boa源码,当前最新版本为0.94.13,将其解压并进入源码目录的src
子目录
    # tar xzf boa-0.94.13.tar.gz
    # cd boa-0.94.13/src
生成Makefile文件
    # ./configure
    修改Makefile文件,找到CC=gcc,将其改成CC = arm-none-linux-gnueabi-gcc,再找到CPP = gcc –E,
将其改成CPP = arm-none-linux-gnueabi-gcc –E,并保存退出。
    然后运行make进行编译,得到的可执行程序为boa,将调试信息剥去,得到的最后程序只有约60KB大小。
    # make
    # arm-none-linux-gnueabi-strip boa
   第二步完成Boa的配置,使其能够支持CGI程序的执行。Boa需要在/etc目录下建立一个boa目录,里面放入Boa的主要
配置文件boa.conf。在Boa源码目录下已有一个示例boa.conf,可以在其基础上进行修改,下面解释一下该文件的含义:

#监听的端口号,缺省都是80,一般无需修改
Port 80

# bind调用的IP地址,一般注释掉,表明绑定到INADDR_ANY,通配于服务器的所有IP地址

#Listen 192.68.0.5

#作为哪个用户运行,即它拥有该用户的权限,一般都是nobody,需要/etc/passwd中有

#nobody用户

User nobody

#作为哪个用户组运行,即它拥有该用户组的权限,一般都是nogroup,需要在/etc/group文

#件中有nogroup组

Group nogroup

#当服务器发生问题时发送报警的email地址,目前未用,注释掉

#ServerAdmin root@localhost

#错误日志文件。如果没有以/开始,则表示从服务器的根路径开始。如果不需要错误日志,

则用#/dev/null。在下面设置时,注意一定要建立/var/log/boa目录

ErrorLog /var/log/boa/error_log

#访问日志文件。如果没有以/开始,则表示从服务器的根路径开始。如果不需要错误日志,

则用#/dev/null或直接注释掉。在下面设置时,注意一定要建立/var/log/boa目录

#AccessLog /var/log/boa/access_log

#是否使用本地时间。如果没有注释掉,则使用本地时间。注释掉则使用UTC时间

#UseLocaltime

#是否记录CGI运行信息,如果没有注释掉,则记录,注释掉则不记录

#VerboseCGILogs

#服务器名字

ServerName www.hyesco.com

#是否启动虚拟主机功能,即设备可以有多个网络接口,每个接口都可以拥有一个虚拟的Web服

#务器。一般注释掉,即不需要启动

#VirtualHost

#非常重要,HTML文档的主目录。如果没有以/开始,则表示从服务器的根路径开始。

DocumentRoot /var/www

#如果收到一个用户请求的话,在用户主目录后再增加的目录名

UserDir public_html

#HTML目录索引的文件名,也是没有用户只指明访问目录时返回的文件名

DirectoryIndex index.html

#当HTML目录没有索引文件时,用户只指明访问目录时,boa会调用该程序生成索引文件然后

#返回给用户,因为该过程比较慢最好不执行,可以注释掉或者给每个HTML目录加上#DirectoryIndex指明的文件

#DirectoryMaker /usr/lib/boa/boa_indexer

#如果DirectoryIndex不存在,并且DirectoryMaker被注释,那么就用Boa自带的索引

#生成程序来生成目录的索引文件并输出到下面目录,该目录必须是Boa能读写

# DirectoryCache /var/spool/boa/dircache

#一个连接所允许的HTTP持续作用请求最大数目,注释或设为0都将关闭HTTP持续作用

KeepAliveMax 1000

#HTTP持续作用中服务器在两次请求之间等待的时间数,以秒为单位,超时将关闭连接

KeepAliveTimeout 10

#指明mime.types文件位置。如果没有以/开始,则表示从服务器的根路径开始。可以注释掉

#避免使用mime.types文件,此时需要用AddType在本文件里指明

MimeTypes /etc/mime.types

#文件扩展名没有或未知的话,使用的缺省MIME类型

DefaultType text/plain

#提供CGI程序的PATH环境变量值

CGIPath /bin:/usr/bin:/usr/local/bin

#将文件扩展名和MIME类型关联起来,和mime.types文件作用一样。如果用mime.types

#文件,则注释掉,如果不使用mime.types文件,则必须使用

#AddType application/x-httpd-cgi cgi

#指明文档重定向路径

#Redirect /bar http://elsewhere/feh/bar

#为路径加上别名

Alias /doc /usr/doc

#非常重要,指明CGI脚本的虚拟路径对应的实际路径。一般所有的CGI脚本都要放在实际路径

#里,用户访问执行时输入站点+虚拟路径+CGI脚本名

ScriptAlias /cgi-bin/ /var/www/cgi-bin/

   用户可以根据自己需要,对boa.conf进行修改,但必须要保证其他的辅助文件和设置必须和boa.conf里的配置相符,

不然Boa就不能正常工作。

/**************************************************************************************************/
一、CGIC简介
1、CGI简介
        CGI(Common Gateway Interface)是外部应用扩展应用程序与WWW服务器交互的一个标准接口。按照CGI标准编写的外部扩展应用程序可以处理客户端浏览器输入的数据,从而完成客户端与服务器的交互操作。而CGI规范就定义了Web服务器如何向扩展应用程序发送消息,在收到扩展应用程序的信息后又如何进行处理等内容。通 过CGI可以提供许多静态的HTML网页无法实现的功能,比如搜索引擎、基于Web的数据库访问等等。

CGI的主要功能:

    A、分析数据,并自动校正一些有缺陷的浏览器发来的数据

    B、透明接收用GET或 POST方法发来的From数据

    C、能接受上传文件

    D  、能够设置和接收cookies

    E、用一致的方式处理From元素里的回车

    F、提供字符串,整数,浮点数,单选或多选功能来接收数据

    G、提供数字字段的边界检查

    H、能够将CGI环境变量转化成C中的非空字符串

    I、提供CGI程序的调试手段,能够回放CGI程序执行时的CGI状态

2、BOA与CGI工作机制
    BOA和CGI的工作机制:

        HTTP协议是WWW的基础,基于客户/服务器模型,服务器可以为分布在网络中的客户提供服务。HTTP是建立在TCP/IP协议之上的“无连接”协议,每次连接只处理一个请求。在BOA服务器上,运行产着一个守护进程对端口进行监听,等待来自客户的请求。当一个请求到来时,将创建一个子进程为用户的连接服务。根据请求的不同,服务器返回HTML文件或者通过CGI调用外部应用程序,返回处理结果。服务器通过CGI与外部程序和脚本之间进行交互,根据客户端在进行请求时所采取的方法,服务器会收集客户所提供的信息,并将该部分信息发送给指定的CGI扩展程序。CGI扩展程序进行信息处理并将结果返回服务器,然后服务器 对信息进行分析,并将结果发送回客户端。

    外部CGI程序与BOA服务器进行通信、传递有关参数和处理结果是通过环境变量、命令行参数和标准输入来进行的。服务器提供了客户端(浏览器)与CGI扩展程序之间的信息交换的通道。CGI的标准输入是服务器的标准输出,而CGI的标准输出是服务器的标准输入。客户的请求通过服务器的标准输出传送给CGI的标准输入,CGI对信息进行处理后,将结果发送到它的标准输入,然后由服务器将处理结果发送给客户端。

         CGIC是一个功能比较强大的支持CGI开发的标准C库,并支持Linux,Unix 和Windows等多操作系统。

        CGIC的主站点http://www.boutell.com/cgic/

3、URL简介
    客户端浏览器向服务器发送数据采用编码的形式进行,编码就是URL编码。编码的主要工作是表单域的名字和值的转义,具体的做法为:每一对域和值里的空格都会被替换为一个加号(+)字符,不是字母或数字的字符将被替换为它们的十六进制数字形式,格式为%HH。HH是字符的ASCII十六进制值。
标签将被替换为“%0D%0A”。

    信息是按它们在表单里出现的顺序排列的。数据域的名字和数据域的值通过等号(=)字符连在一起。各对名/值再通过“&”字符连接在一起。经过这些编码处理之后,表单信号就整个成为一个连续的字符流,里面包含着将被送往服务器的全部信息。

    因为表单输入信息都是经过编码后传递给脚本程序的,所以CGI扩展程序在使用这些参数之前必须对它们进行解码。

二、CGIC编译配置
1、下载CGIC源码

    tar -zxvf cgic206.tar.gz

2、修改Makefile文件

CC=arm-none-linux-gnueabi--gcc

AR=arm-none-linux-gnueabi--ar

RANLIB=arm-none-linux-gnueabi-ranlib

CFLAGS=-g -Wall -static

cgictest.cgi: cgictest.o libcgic.a

      $(CC) $(CFLAGS) cgictest.o -o cgictest.cgi ${LIBS}

capture: capture.o libcgic.a

      $(CC) $(CFLAGS) capture.o -o capture ${LIBS}

3、编译

    make

    编译得到的文件

    libcgic.a:CGIC库

    capture:调试辅助程序

    cgictest.cgi:测试程序

4、安装CGIC

    make install

    CGIC安装路径为

    libcgic.a 安装在/usr/local/lib

    cgic.h 安装在/usr/local/include

    CGIC库安装后就可以使用CGIC编程了

5、CGIC文件的移植

    将capture和cgictest.cgi拷贝到开发板的/var/www/cgi-bin目录

6、运行cgi程序

    在客户端浏览器运行http://192.168.6.210/cgi-bin/cgictest.cgi

    如果正常显示网页内容,则BOA与CGIC可以正常工作

三、CGIC移植过程中错误的解决
1、html网页可以运行,CGI程序运行报错

    Boa服务器报错:cgi_header: unable to find LFLF

    客户端浏览器报错:502 Bad Gateway
                The CGI was not CGI/1.1 compliant.

    解决方法:静态编译cgi程序

    arm-linux-gcc -o hello.cgi hello.c -static

四、CGIC编程
1、CGI通信方式
    当有数据从客户端浏览器传到Web服务器后,web服务器会根据传送的类型(基本有二类:GET/POST),将接收到的数据传入 QUERY_STRING或变量中, CGI程序可以通过标准输入,在程序中接收web服务器接收的数据。当要向浏览器发送信息时,只要向Web服务器发送特定的文件头信息,即可通过标准输出将信息发往Web服务器, Web服务器处理完由CGI程序发来的信息后就会将信息发送给浏览器。

2、接收数据
    用GET方式接收到的数据保存在Web服务器的QUERY_STRING 变量里,而通过POST方式接收到的数据是保存在Web服务器变量里。两种数据接收方式的区别是:以GET方式接收的数据是有长度限制,而用POST方式接收的数据是没有长度限制的;以GET方式发送数据,可以通过URL的形式来发送,但POST方式发送的数据必须要通过Form才到发送。

3、CGI变量
char *cgiServerSoftware
    服务器软件名称,或者一个空的字符串

char *cgiServerName
    返回服务器名称或空
char *cgiGatewayInterface
    网关接口(通常是 CGI/1.1)或空
char *cgiServerProtocol
    网络协议(usually HTTP/1.0)或空
char *cgiServerPort
    服务器端口(usually 80),或空
char *cgiRequestMethod
    请求方式(usually GET or POST)或空
char *cgiPathInfo
    指出附加虚拟路径
char *cgiPathTranslated
    指出附加虚拟路径并由服务器转为本地路径
char *cgiscriptName
    调用程序的名字
char *cgiQueryString
    包含GET-method请求或者<ISINDEX> 标签。不需解析,除非用<ISINDEX>标签,通常由CGIC函数库自动解析。
char *cgiRemoteHost
    从浏览器返回客户主机的名字
char *cgiRemoteAddr
    从浏览器返回客户的IP地址
char *cgiAuthType

    返回用户授权信息
char *cgiRemoteUser
    鉴别用户cgiAuthType.
char *cgiRemoteIdent
    返回用户的名字(用户通过用户坚定协议)

char *cgiContentType
    返回MIME内型
char *cgiAccept
    参考 cgiHeaderContentType() cgiUserAgent
char *cgiUserAgent
    获取的用户浏览器信息
char *cgiReferrer
    指向用户访问的URL.
int cgiContentLength
    表单或查询数据的字节被认为是标准的.
FILE *cgiOut
    CGI输出。cgiHeader函数,象cgiHeaderContentType,首先被用于输出mime头;用于 fprintf() 和fwrite()。cgiOut通常相当于stdout。
FILE *cgiIn
    CGI输入

4、CIGC库主要函数
    用一般 ANSI C或C++编译器就可以编译CGIC程序 , 与C程序不同的是,用CGIC写的源码其主函数是cgiMain(), 而不是通常的main。 CGIC的函数库会自动把cgiMain连接到相应的main上。

    CGIC库主要函数说明:

    cgiFormResultType cgiFormString( char *name, char *result, int max)

    用于从输入域中copy字符串。将域名max-1字节中的字符copy到缓冲区result。若域不存在,则copy一个空串到result缓冲区。在此函数中所有的新行由换行符代表。

    cgiFormResultType cgiFormStringNoNewlines( char *name, char *result, int max)
    与cgiFormString函数相似,只是所有的CR和LF都被去掉。

     cgiFormResultType cgiFormStringSpaceNeeded( char *name, int *length)
    返回指向name的字符串的长度,并将长度放入length中。

    cgiFormResultType cgiFormStringMultiple( char *name, char ***ptrToStringArray)
    若同一名字有多个输入域,或域中的字符串可以动态变化,使用本函数。它把名为name的所有输入域的值放在prtToStringArray中。

    void cgiStringArrayFree(char **stringArray)
    释放了分配给stringArray的内存。

    cgiFormResultType cgiFormInteger( char *name, int *result, int defaultV)
    从输入域中取出整数放入result中。

    cgiFormResultType cgiFormIntegerBounded( char *name, int *result, int min, int max, int defaultV)
    若输入域中的整数在界限内则取出并放入result中。

    cgiFormResultType cgiFormDouble( char *name, double *result, double defaultV)
    从输入域中取出浮点数放入result中。

    cgiFormResultType cgiFormDoubleBounded( char *name, double *result, double min, double max, double defaultV)
    若输入域中的浮点数在界限内则取出并放入result中。

    cgiFormResultType cgiFormSelectSingle( char *name, char **choicesText, int choicesTotal, int *result, int defaultV)
    取出复选框(跟在select语句之后的),把选择的名字copy到choicesText,把选择的个数copy到choicesTotal,把当前的选择copy到result。
    cgiFormResultType cgiFormSelectMultiple( char *name, char **choicesText, int choicesTotal, int *result, int *invalid)
    与cgiFormSelectSingle类似,只指向整型数组的result代表了选择的项。

    cgiFormResultType cgiFormCheckboxSingle( char *name)
    若复选框被选中,则函数返回cgiFormSuccess,否则返回cgiFormNotFound。

    cgiFormResultType cgiFormCheckboxMultiple( char *name, char **valuesText, int valuesTotal, int *result, int *invalid)
    与cgiFormCheckboxSingle类似,但它处理同一名字有多个复选框的情况。name指向复选框的名字;valuesText指向包含有每个复选框中参数的一个数组;valuesTotal指向复选框的总数;result是一个整型数组,每个复选框选中的用1代表,没选中的用0代表。

    cgiFormResultType cgiFormRadio( char *name, char **valuesText, int valuesTotal, int *result, int defaultV)
    与cgiFormCheckboxMultiple相似,只是这里是单选按钮而不是复选框。

    void cgiHeaderLocation(char *redirectUrl)
    重定向到redirectUrl指定的URL。

    void cgiHeaderStatus(int status, char *statusMessage)
    输出状态代码status和消息statusMessage。

    void cgiHeaderContentType(char *mimeType)

   用于告知浏览器返回的是什么类型的文档。在任何向浏览器输出之前被调用,否则将出错或浏览器不能识别。

    cgiEnvironmentResultType cgiWriteEnvironment(char *filename)
    本函数把当前CGI环境写入filename文件中以便以后调试时使用

    cgiEnvironmentResultType cgiReadEnvironment(char *filename)
    本函数从filename文件中读取CGI环境以便用来调试。

5、CGI结果编码
CGIC结果编码参考:
cgiFormSuccess
提交信息成功
cgiFormTruncated
删除部分字节.
cgiFormBadType
错误的输入信息(没有按要求)
cgiFormEmpty
提交信息为空.
cgiFormNotFound
提交信息没有找到.
cgiFormConstrained
数字属于某个特定的范围,被迫低于或高于适当范围。
cgiFormNoSuchChoice
单一选择提交的值是不被接受。通常说明表但和程序之间存在矛盾。
cgiEnvironmentIO
从CGI环境或获取的文件读或写的企图失败,报出I/O的错误。
cgiEnvironmentMemory
从CGI环境或获取的文件读或写的企图失败,报出out-of-memory的错误。
cgiEnvironmentSuccess
从CGI环境或获取的文件读或写的企图成功。

6、CGI环境变量
REQUEST_METHOD    请求类型,如“GET”或“POST”
CONTENT_TYPE    被发送数据的类型
CONTENT_LENGTH    客户端向标准输入设备发送的数据长度,单位为字节
QUERY_STRING    查询参数,如“id=10010&sn=liigo”
SCRIPT_NAMECGI    脚本程序名称
PATH_INFOCGI    脚本程序附加路径
PATH_TRANSLATEDPATH_INFO    对应的绝对路径
REMOTE_ADDR    发送此次请求的主机IP
REMOTE_HOST    发送此次请求的主机名
REMOTE_USER    已被验证合法的用户名
REMOTE_IDENTWEB    服务器的登录用户名
AUTH_TYPE    验证类型
GATEWAY_INTERFACE    服务器遵守的CGI版本,如:CGI/1.1
SERVER_NAME    服务器主机名、域名或IP
SERVER_PORT    服务器端口号
SERVER_PROTOCOL    服务器协议,如:HTTP/1.1
DOCUMENT_ROOT    文档根目录
SERVER_SOFTWARE    服务器软件的描述文本
HTTP_ACCEPT    客户端可以接收的MIME类型,以逗号分隔
HTTP_USER_AGENT    发送此次请求的web浏览器
HTTP_REFERER    调用此脚本程序的文档
HTTP_COOKIE    获取COOKIE键值对,多项之间以分号分隔,如:key1=value1;key2=value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