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在高频下的应用

楼主:
现在的电路使用一个高频几M的信号用三极管关断不了,从极间电容构成回路,导致BE结超过0.7V,实测超过2Vpp。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使用光耦可以替代吗,信号通过性怎么样。下图只是示意图,没接控制信号,来这里请教下

楼主(2019-02-26):
通常三极管极间电容小的有5pf左右,不满足要求,信号幅度比较大,大概80V的样子

网友A:
数MHz的信号可以用光耦耦合,需高速光耦。只是不明白楼主到底想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B:
需求描述不清!三极管是需要直流偏置才能正常工作,你的电路图中集电极直接就是个交流电压源,不明白三极管如何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