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的8051cpu的pwm输出,8位模式下频率最高可以到多少

楼主(2019-02-26):
如题。谢谢各位兄弟姐妹

网友A:
手册上有个频率表吧

网友A:
        PWM frequency = Fpwm/((PWMPH,PWMPL) + 1) <Fpwm = Fsys/PWM_CLOCK_DIV>
                                                                = (16MHz/8)/(0x7CF + 1)
                                                                = 1KHz (1ms)

网友A:
根据上面的公式计算,你看看每个参数范围是多少。

网友B:
8位模式?

网友C:
最大频率就是16M/(2^8+1)=62.25k

网友D:
大概是pwm clock source 除4

网友B:
这个频率搞太大也没啥好处

网友B:
不过可以考虑用pwm制造方波发生器

网友E:
一般使用PWM的频率很少超过10KHz

网友F:
8位的话应该不会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