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请问一个电路如何做出两个独立的电源;

楼主(2019-02-26):
在一个电路中,如何做出两个独立的电源给不同设备供电来抑制干扰呢?
最近老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在做某个电路的时候,假如要是用我板子上的电源供电,那么数据就会收到干扰,数值乱跳,若是将设备插入另一个电源,那么问题解除;

在此,想问各位取取经,该如何在一个电路中做一个完全独立的电源,该如何保证最小体积的隔离,最好能有哪位给我个电路让我参考一下

那应该是你的那个电源输出干扰大,这个可以实测一下。

网友A:
基本等于没说
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  把你的图发来看看 另外 问题具体话描述

网友B:
这不是电源的锅,是电路抗干扰余量不足。 你做两个独立的电源不一定能解决问题。

网友C:
一路电源给两个负载供电,其中一路可以加一个DCDC隔离模块来

网友D:
金升阳隔离电源了解下

网友E:
可能是PCB布线的地没处理好

网友(2019-10-21):
您电路如何做出两个独立的电源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可以请教下你吗,可以加下我微信B2524946023

如果是两个电源同时给一个板块供电而产生干扰,多数是因为这个板块的环路设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