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新除的超低功耗8位机怎么样

楼主(2019-02-26):
有人用了吗,低功耗能力如何?

楼主:
NuMicro® ML51 低功耗系列为内建 flash 的增强型 1T 8051 内核微控制器,正常运行模式典型功耗可达 80 uA/MHz 以及休眠模式下功耗可低于 1 uA。此系列最高速可达 24 MHz,并内建 38.4 kHz 低速内部振荡器,支持宽电压工作范围 1.8 V 至 5.5 V,工作温度:- 40 ℃ 至 105 ℃。

NuMicro® ML51 系列不只是低功耗更富含多种特色像是 12 位 500KSPS SAR ADC 以及多达两组比较器、内建四阶参考电压可供 ADC 与 ACMP 使用、并内建 DMA 加速数据的传输以减轻 CPU 负担。此外 NuMicro® ML51 系列含有高集成度外设 ,如两组串口、两组 smart card 界面、两组 I²C 与两组 SPI。

NuMicro® ML51 内建 16 KB ~ 64 KB Flash内存、以及 1 ~ 4 KB SRAM。管脚从 10 到 64 提供多种封装,并与 32 位微控制器同封装脚位兼容,让选型升级更加便利。

楼主:
手册都是英文的,不知道休眠模式支持唤醒不

楼主:
另外唤醒的方式有哪些。

楼主:
ML51有一个专用的自唤醒定时器(WKT),用于低功耗模式下的定期唤醒定时器或通用定时器。

WKT仍然在空闲或断电模式下计数。

当WKT被用作唤醒计时器时,可以在进入电源管理模式之前启动WKT。

WKT有两个时钟源,内部LIRC 38.4 kHz或LXT 32.768 kHz。

注意系统时钟频率必须是WKT时钟的两倍。

如果WKT开始计数,当设备进入空闲或断电模式时,所选时钟源将保持活动状态。

请注意,所选WKT时钟源将不会随WKT配置一起自动启用。

用户应手动启用所选时钟源并等待稳定,以确保正常运行。

WKT的实现很简单,它是一个8位的自动重新加载计数计时器,WKPS[2:0] (WKCON[2:0])选择1/1到1/2048的预刻度。

用户将reload值填入RWK寄存器以确定其溢出率。

当计数器计数溢出时,RWK可以重新加载。

CWK可以读取当前计数值。

可以设置WKTR (WKCON.3)开始计数。

当计数器在FFH上滚动时,将WKTF (WKCON.4)设置为1,并生成reload,并将RWK寄存器的内容重新加载到内部8位计数器中。

如果将EWKT (EIE1.2)设置为1,则提供WKT中断服务例程。

楼主:
明白了,原来有个专用的唤醒定时器。

楼主:
还是要多研究研究手册。

网友A:
新出的?应该不错,第一款51的超低功耗

网友B:
新塘把51再次发扬光大,这价格、这性能,忍不住啊

网友C:
有人知道这款的出货价格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人知道这款的出货价格么?

价格问题请找新唐代理商咨询

网友E:
51在新唐手里牛的很。

网友F:
貌似还没开始销售

网友G:
单纯看数据应该不错

网友H:
看着数据还是不错的

网友I:
可以多跑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