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问题:PWM驱动PMOS失真

楼主(2019-02-26):
老板让做一个PWM调光器。
我设计了下面的电路

测试的时候 PWM为50K的方波,B点接LED灯0.17A。
测试A点,得到下面的波形:

PWM波形是正经的方波,可是A点为什么就不正经呢 。。。
百思不得其解,求大神给予指点啊。

@lifevast01 :嗯,原因我已经明白了,现在临时的解决方法就是你说的,减小上拉电阻,临时可以用了。下一版再修改电路。
调关频率要多高?Q2也用MOS管,R4上拉阻值减小一点,R5删掉,基本上是可以的。我们现在也做“呼吸灯”就是这样控制的

网友A:
A点电位上升,靠Q2关断,R4上拉。你用R4数值和Q1输入电容数值计算一下RC时间常数,就知道了。

网友B:
不失真才奇怪。     MOS管的G级有寄生电容,可以用推挽式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A点电位上升,靠Q2关断,R4上拉。你用R4数值和Q1输入电容数值计算一下RC时间常数,就知道了。 ...

非常感谢! 我明白了,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失真才奇怪。     MOS管的G级有寄生电容,可以用推挽式驱动。

嗯嗯,谢谢谢谢,非常感谢!

网友C:
降低点PWM频率就可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降低点PWM频率就可以啦

嗯嗯,原理已经明白了。就是这个PWM 芯片内置的不能修改

网友D:
算一下滤波时间常数

网友E:
群里面有兼职做项目的吗?我有个朋友有个项目要做。让我帮他问下。主要是电商平台开发,有APP和后台和UI设计。   预算不是很高。他希望技术水平不错的个人来接单!   如果有愿意做的可以加他微信:      zhuhp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