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外包] 蓄电池内阻测试

楼主(2019-02-26):
价格:¥100000 元
发布时间:2019-02-26 18:22:20
截止时间:2019-03-28 18:22:20
项目周期:详谈
现居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
项目描述:
开发一款蓄电池内阻测试的功能电路板,提交原理图、BOM、PCB文件、软件源代码。

可测试各种类型的电池内阻,测量范围:1m-ohm至500-ohm;蓄电池电压范围:0~50V。

测量精确度:小于2%。

去竞标

网友A:
电池内阻一般情况没有必要做到这么高的精度。

网友B:
我在2010年做过一版,花了4个月时间,方案是adc+fpga+mcu,串口通讯,比较于模拟方案,优势明显。因只做了一版,还能改进更高性能,比如同一电流下,更高灵敏度;比如探头连接电池时,没有火花(有火花会慢慢毁掉探头)等等这些细节。
难点:1,校准方法;2,探头设计;3,最小激励电流获得最高灵敏度。

基本原理:1KHz电流注入电池,获得电压,计算出等效内阻。

市场上有很多手持内阻仪器,日本的很棒,就是不容易集成到系统。当时做这个就是为了集成到一个电池维护系统内。

网友(2020-09-11):
引用 网友B:
我在2010年做过一版,花了4个月时间,方案是adc+fpga+mcu,串口通讯,比较于模拟方案,优势明显。因只做了 ...

你使用FPGA,我有个技术问题想向你请教,1281692335@qq.com

网友C:
我开始的方案就是用FPGA,后来的版本,就不再用FPGA了,随问题的理解深入,方案在变化。
我觉得,新手就很自然会用FPGA来实现,毕竟ADC频率比较高,FPGA是一个比较直接的、简易的思路。
网上很多做电池内阻测试的,都不是标准方法。
我仔细研究过,用放电法,交流电流测量方法,市面上,没有一款是严谨合格的产品。因为设计的人,本身不懂电化学。
当然,能卖,都在卖。网上卖最火的,是直接用5V方波,串个电阻直接灌,哈哈:)成本低,就卖得火啦。
发帖的提出2%的精度,说明他自身是懂一些的。这个精度和万用表的精度含义不同。
看过这个项目,好像有人接过,不知道是不是做砸了。
电话15889507053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开始的方案就是用FPGA,后来的版本,就不再用FPGA了,随问题的理解深入,方案在变化。
我觉得,新手就很 ...

fpga是个可编程平台,跟mcu一样,你不能说我跟你一样也用电阻电容做电路,那我的就跟你一样的,区别在于方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fpga是个可编程平台,跟mcu一样,你不能说我跟你一样也用电阻电容做电路,那我的就跟你一样的,区别在于 ...

不用担心,10万以下的项目,我不搭理。实际上就是不可能接这里的项目。年初有个深圳的,测电池内阻的项目,老板同意9万让我做,我都没接。
这里的项目都很垃圾的。
你想接也罢,和我无冲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用担心,10万以下的项目,我不搭理。实际上就是不可能接这里的项目。年初有个深圳的,测电池内阻的项目 ...

我是10年来这个论坛的,从没在这做过外包,咱也是没什么冲突的。我只是认为你的技术观点有问题。那一点我同意,这里的项目大多数都非常不好,看上去就不正常。不过有人卖有人买就行了。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4218&page=1#pid11472210
就这一板,好多年了。这东西,我还是认为fpga的数字方案最好。需要测量相位和幅度,模拟的乘法器方案不如数字的灵活;除了测出来,还有些细节,比如探头接触电池时会打火,用来对比测试的日本的仪器就很好,说明我的那版比正规产品差很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用担心,10万以下的项目,我不搭理。实际上就是不可能接这里的项目。年初有个深圳的,测电池内阻的项目 ...

,真性情,真汉子,请教大侠们在哪里接活,指条明路,QQ2100220166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是10年来这个论坛的,从没在这做过外包,咱也是没什么冲突的。我只是认为你的技术观点有问题。那一点我 ...

同样倾佩,真性情,真汉子,请教大侠们在哪里接活,指条明路,QQ2100220166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是10年来这个论坛的,从没在这做过外包,咱也是没什么冲突的。我只是认为你的技术观点有问题。那一点我 ...

CPLD、FPGA大家都知道。
用FPGA控制ADC采样,只要是工程师,都是最容易想到的。不信你发个外包试试,估计100个,有95个工程师给出的方案是用FPGA控制ADC。如果只是把问题理解成一个电压电流测量,就不入行啦。因为不用FPGA,反而很麻烦。
想到用FPGA控制ADC方案的人,其实并不是“先进”,而是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看到表象,把问题想成了简单的电压电流测量,聚焦的电子技术本身了。
如果对问题多研究一下,会发现这个方案不行。很多问题解决不了。如果其他的问题也要解决,就不得不抛弃FPGA+ADC方案。
所以5万元一套得仪器,并不是这个方案。难道世界知名仪器厂得研发人员,不懂得FPGA吗?别人得数码管显示板,就是用CPLD/FPGA来做得!
FPGA有什么奇特的吗?现在国产FPGA都好几家了,很多FPGA厂家,也就几十个工程师在研发。没什么玄。
ADC这一块,采样,其实没什么技术性。
日置5万多的电池内阻测试仪器,我也拆解过。
用什么电子技术解决问题,一点也不重要,重要的是问题本身。也有人用变压器5V交流信号,串一个电阻,直接灌到电池上,然后用万用表交流档去测电压,其实也测得非常准。成本不到10元(变压器5元左右,电阻几分钱,万用表,漂亮得,30元大把,手上得万用表,7元1个,买一箱放那,烧坏就扔)。
像这种简单得FPGA、CPLD板,我抽屉里有几十款。我估计大部分工程师手上都会有大把以前做过得FPGA样板。刚好桌子边上有个垃圾板没丢掉,拍给你看看啦
做产品卖,和做个板练习,弄个毕业论文之类的,不一样的。
不聊这些,没什么意思。赚钱才是本事。

网友C:
现在工程师都穷,游离单干接单混饭吃得越来越多。
这似乎是做产品的成本越来越低了?
其实不是,反而是行业进入门槛越来越高,简单的电子技术,弄个产品已经没法赚钱了。
或许就是所谓的“资本主义”的来临吧,资本实力操控市场了,单枪屁民时代过了以前做个产品,买个公模外壳、或者找个铁皮机箱,型材铝壳之类就可以卖,现在这么弄,一般都很难卖出去,别人不相信这种规模的老板能做好产品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同样倾佩,真性情,真汉子,请教大侠们在哪里接活,指条明路,QQ2100220166 ...

抱歉,我没做过兼职的,工作挺好,性价比比兼职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CPLD、FPGA大家都知道。
用FPGA控制ADC采样,只要是工程师,都是最容易想到的。不信你发个外包试试,估计1 ...

你应该是误解我使用FPGA做内阻测量要完成的事情了。
内阻Z=Real+ j* Imag,我理解的内阻测量就是测量Real,所以fpga得到ADC的code后,要计算出等效内阻Real,这个跟LCR表原理一样,测量的都是等效,所以需要指定测试频率(比如1KHz);至于数字化方案的优势就是:容易校准。集成度高(不需要更多的信号调理)。还有就是使用同样的电流获得更高的灵敏度,这也是挑战,比如测量1uOhm,使用10mA和使用100mA激励,虽然结果都一样,但10mA难度更大,对电池影响更小,这些都是细节,我也是只做过几个月,之后再没研究过。

之所以认为论坛的外包没有吸引力去做,就是做好一个产品不可能只需要几万RMB就行了,双方(发包&接包)都不认真。我是不会做这东西的,不如上个班好,性价比高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是误解我使用FPGA做内阻测量要完成的事情了。
内阻Z=Real+ j* Imag,我理解的内阻测量就是测量Real ...

之所以认为论坛的外包没有吸引力去做,就是做好一个产品不可能只需要几万RMB就行了,双方(发包&接包)都不认真。
   说到点子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