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可穿带产品的电池选型问题,LIR2032,聚合物电池,CR2032

楼主(2019-02-26):
一个大号手表的穿带设备,

客户电池需求在 60~600mah / 12RMB 的范围内选用尽可能安全性高的电池,优先考虑可充电的,实不行就一次性电池了。

产品的尺寸预计 50*40*11mm 的样子

目前 客户对铝箔封装的聚合物锂电池电池表示担忧,

希望再寻找其它的品种电池,

其间也考虑过超级电容,但能量密度低放弃了,

LIR2032也考虑了,就是容量小,3.6V 的充电电路 没有标准现成的管理IC 要自己弄电路。

情问 大家还有什么其它推荐么?

网友A:
可以的啊!啊哈哈

网友B:
电话手表都是软包锂电池 担心啥啊,
电池质量是一方面,设计使用参数更加重要

网友C:
华为手环,充一次电,能用十天左右

网友D:
估计LZ要做助听器吧

网友E:
目前还是软包装的锂离子电池靠谱,智能穿戴设备目前都是用的这种电池

网友F:
1、聚合物锂电池不用担忧,是比较安全的电池,
2、3.6V 的充电电路 没有标准现成的管理IC ,谁说的?让TA来找我

楼主:
引用 网友F:
1、聚合物锂电池不用担忧,是比较安全的电池,
2、3.6V 的充电电路 没有标准现成的管理IC ,谁说的?让TA ...

来个联系方式把, 要不直接来个报价   jrcsh@qq.com

网友F:
引用 楼主:
来个联系方式把, 要不直接来个报价   jrcsh@qq.com

报什么价?

我是做技术的,之前在电池测试仪厂家做过所以对电池和电池充电有点了解,不懂再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报什么价?

我是做技术的,之前在电池测试仪厂家做过所以对电池和电池充电有点了解,不懂再问。 ...

充电管理IC 阿  哪给个型号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充电管理IC 阿  哪给个型号了

上海如韵、南京拓微.....

网友G:
手机一样的电池用个3年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