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8位MCU的硬件PWM起什么作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9-02-27):
当成DAC使用

网友B:
波形 频率

网友C:
屏幕调光啊!

网友D:
顾名思义,就是起到硬件PWM的作用。

网友E:
PWM用途是比较多的

网友F:
这个就是硬件PWM啊,代替模拟PWM啊。比如控制灯光亮度,调节电压等

网友G:
带有PWM功能的单片机  好像可以输出模拟声音输出,不过我没有试过 ,  希望高手接受, 可否有语音输出这个说法?!~

网友H:
MCU带有硬件PWM输出会使需要用到PWM的场合实现起来比较简单。至于PWM的用途,常见的比如调光、调速、DAC等。PWM可以理解为一种简便、容易实现且成本很低的将数字信号转换为模拟信号的办法,数字信号的占空比对应着模拟信号的电压,调光、调速、调压以及音频输出等本质上都是DAC。

网友I:
PWM就是脉宽调制模块,和八位机还是arm无关,你用到需要PWM控制的场合都可以用,PWM输出如果选择适当的RC滤波,是可以变成正弦波的,还是要看自己如何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