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D芯片FT引脚连接5V的问题

楼主:
假如 用GD芯片的 FT引脚功能  设置成开漏输出模式 然后外接上拉电阻到5V 输出驱动5V的 门电路  有没有 问题  输入的话 一样 利用FT引脚功能设置为浮空输入 连接5V  上拉做为输入有没有问题

网友A(2019-02-27):
5V容限的IO口 其实除了 本身耐压轻松过5V,内部MOSFET上桥臂,有个反向二极管, 如果是推挽输出,比如串口的TX(需要配置为AF_PP),这个时候 5V上拉 + 电阻 + TX线 + 反向二极管到3.3V  这个时候电阻下端,拉不到5V,因为被二极管牵位了,我测试的GD32E103 TX大概高电平只有3.6V,不足以保持5V的逻辑(一般都是VCC*0.75为高逻辑)。 当开漏输出的时候,由于这个反向二极管,导致你5V高电平拉不高。如果要拉到3.9V~4.0V,可以简单的在上拉电阻下面串联1个IN4148到IO口线。 要完美到5V,直接在加个三极管或MOSFET (注意电平逻辑会反向)

1551222722(1).png (224.84 KB )

楼主:
会不会损坏gd的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V容限的IO口 其实除了 本身耐压轻松过5V,内部MOSFET上桥臂,有个反向二极管, 如果是推挽输出,比如串口的 ...

厉害~ 大神

楼主:
lvben5d   GD的代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lvben5d   GD的代理吗

不是 我也是做软硬件研发的, 喜欢这个论坛。  不会烧都 5VT的IO口  没问题,更何况你是加了上拉电阻限流。不要直接5V过去就可以。这个其实属于硬件设计范围

楼主:
我问了GD代理下的FAE他们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