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设求助啊。。。好多不懂的地方,但不知道该看些什么

楼主(2019-02-27):
毕设要做一个LED点阵的驱动,打算用单片机做
老师要求三色LED,只有亮和暗,及时读图显示图像
图像刷新速率最好能做到接近100M
这里的问题是,我看有的人说用C8051F系列的单片机,但看有个介绍C8051F020的,说内部时钟用25MHz的时候可以达到最大,25MIPS,这算不上达到要求了?
求大神给一下指导,不是很明白这的意思,怎么才算达到要求?
还有LED点阵屏方面,去digikey看了一下,但好像找不到LED点阵的管脚图。。。
来自于新手的诚心求助

点阵屏这种最好去某宝啦,你起digikey找,找到了也要好多天才能到,不是浪费时间么

网友A:
去淘宝上买个点阵屏,几十块钱一个,一般是用08接口

网友B:
C8051的刷新率肯定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C8051的刷新率肯定达不到。。。

那得要啥型号啊。。。
推荐一个呗

网友C:
100M  51不行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得要啥型号啊。。。
推荐一个呗

主频最少要超过100M,你起码选择一个M4吧,打算用单片机,莫非你们还学习FPGA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频最少要超过100M,你起码选择一个M4吧,打算用单片机,莫非你们还学习FPGA了吗? ...

学FPGA了,FPGA比单片机好做吗?
用FPGA也行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学FPGA了,FPGA比单片机好做吗?
用FPGA也行的

那就用FPGA吧,起码比新学一款芯片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用FPGA吧,起码比新学一款芯片强。

能不能求教一下,用什么方式和PC机通信好一点,今天看了一个串口的程序,发送那块有点不懂,是要怎么连接呢?
有没有啥推荐看的资料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不能求教一下,用什么方式和PC机通信好一点,今天看了一个串口的程序,发送那块有点不懂,是要怎么连接 ...

看你和PC通讯的目的是什么,再根据这个目的选择通讯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和PC通讯的目的是什么,再根据这个目的选择通讯方式。

就是把一副32*32的图像矩阵输入进去,然后用LED点阵显示
能加W私聊一下吗a18341477781

网友D:
"图像刷新速率最好能做到接近100M",这个是老师要求的吗?完全没有实际意义啊,人眼1秒只能识别24帧,再快人眼就看不清了。
另外M4的io翻转频率也到不了100MHz的,要达到这个刷新频率,估计得用FPGA

网友E:
100M......不懂别乱定指标啊,哪有刷新率100M的?电脑显示器刷新率都是60Hz,一般电子产品又不需要动态图像,刷新率几Hz就可以了

是100Hz吧,以楼主的水准,M和Hz分不清也没准
@whtwhtw :直接全亮不就可以了,机智如我。可能老师就是想让他点个灯试试哈哈
@whtwhtw :哈哈。
@xyz549040622 :你见过有老师要求学生LED刷新率100M的吗?考虑过LED的感受吗?
毕业设计以老师的要求为准。

网友F:
看楼主对单片机了解甚少,个人不建议做这方向的毕业课题,如果非要做,看看先看看郭天祥的51教学,再想好思路,再有问题再来提问,要不然大家给你回答你也是一头雾水

网友G:
就是你们这些临时抱佛脚的学生,拉低了毕业生的水平。
东拼西凑,左CP右模仿,自己都没搞明白的毕设,糊弄过去了搞了个学历。

享受了政策上的“人才”待遇,工作上却不顶事,还嫌待遇差,我勒个去...

网友H:
图像刷新速率最好能做到接近100M
这个指标厉害了,单片机引脚翻转速率50M就不错了,你这个得用fpga或者cpld做了。

网友I:
单片机、100M,你让你老师去死吧。

网友J:
可以算一下,100MHZ,那就是10ns刷新一次,一条指令都不只这个数,只能呵呵了,这是什么要求?要上天了,自己设计合适的单片机芯片去吧

网友K:
你们老师是不是说错了,100Hz吧,100MHz什么概念,这是要上天啊

不是老师说错了,老师不被这个锅,很明显是他自己没听清,又不去问详细,就想着找人帮他完成。这种学生见得多了,在网上买了程序,连下载都不会的都有!

网友L:
只能为你加油,我也不懂

网友M:
100M  刷新 ,MCU有问题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G:
就是你们这些临时抱佛脚的学生,拉低了毕业生的水平。
东拼西凑,左CP右模仿,自己都没搞明白的毕设,糊弄 ...

对愁眠

网友O:
先买模块,然后根据例程改改就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楼主对单片机了解甚少,个人不建议做这方向的毕业课题,如果非要做,看看先看看郭天祥的51教学,再想好思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就是你们这些临时抱佛脚的学生,拉低了毕业生的水平。
东拼西凑,左CP右模仿,自己都没搞明白的毕设,糊弄 ...

所以我们在学

网友P:
帧率100MHz那是不可能的,LED本身的响应频率都没这么快。

网友Q:
什么100M
100Hz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就是你们这些临时抱佛脚的学生,拉低了毕业生的水平。
东拼西凑,左CP右模仿,自己都没搞明白的毕设,糊弄 ...

都是从那个时候过来的,人都有成熟的早晚的区别,后来者未必不能居上,前面的人也别太骄傲,格局小了,人也不会有太大的发展,还是要用宽容的心对待别人

网友R:
平常肯定没怎么动手,没去实验室学学技术,说吧,打游戏还是泡妞去了?

网友S:
都是学生,怎么差别那么大?

网友T:
图像刷新速率100M,意义何在?

网友U:
去淘宝买一个毕设

网友V:
“刷新速率100M”??个人觉得楼主应该是听少了什么,再和老师问清楚一点吧,我估计是100ms刷新一帧的意思。

网友O:
出钱让别人帮你搞吧。

网友W:
引用 网友P:
帧率100MHz那是不可能的,LED本身的响应频率都没这么快。

2005年公司做155M bps的LED通讯,LED好像是 picoLight, 驱动芯片好像用的ICreate的。太多年了不记的了。
现在还能搜到他们的芯片:
http://www.tmtech.com.tw/aspnet_ch/product/IDC_TMT020000020.aspx?CATG_UP_ID=89&CATG_LEVEL=4&CATG_ISNEXT=0&CATG_TITLE=300%20Mbps%20LED%20Driver

网友X:
进来看一下 果然大部分都是喷100M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W:
2005年公司做155M bps的LED通讯,LED好像是 picoLight, 驱动芯片好像用的ICreate的。太多年了不记的了。
...

你这是光纤通信用的特殊LED器件好吧,普通的LED哪来这样的性能。
光纤现在一根单纤都能跑600Gbps了。

网友W:
引用 网友P:
你这是光纤通信用的特殊LED器件好吧,普通的LED哪来这样的性能。
光纤现在一根单纤都能跑600Gbps了。 ...

是的。
下周OFC资料:http://ofc-expo.com/shows/OFC/2018/data/PDF/OFC-2018-Show-Report.pdf

网友W:
引用 网友P:
你这是光纤通信用的特殊LED器件好吧,普通的LED哪来这样的性能。
光纤现在一根单纤都能跑600Gbps了。 ...

我只是说转述的他老师的要求是可以实现的。

假设 32*32 = 1024 个点,则需要1024个LED,1024个LED Driver,假设每个FPGA可以驱动64个百兆IO(因为后面还有64bit的RAM,所以也不能驱动太多了)则需要对应 1024/64=16个FPGA,每个FPGA配套一个64位宽的LPDDR4。
每个内存如果4G的话,里面能存4G字节/64bit/100M = 5秒 的视频,如果视频长的话,后面配上电脑动态解压更新DDR里内容。FPGA以100MHz的速度从DDR里面读内容并发动到LED上,LED只有亮和灭两种状态。

反正视频能显示出来,至于你的眼睛能不能看的清楚,就是你的事了。如果里面就是显示32*32的一个固定汉字的话,刷新率倒是次要的,因为内容不变,刷不刷无所谓。其实现在的高清里面的细节也是严重浪费容量的,谁会去注意每个细节?

本毕业设计的最大创新的就是极大的提高了眼睛的舒适程度,比二十几年前认为50Hz就不晃眼了,18年前认为60Hz才能不晃眼,到17年前认为85Hz才不累眼睛,本毕业设计直接提升6个数量级,到100MHz,每个有儿童的家庭都值得拥有。
本毕业设计的不足是目前LED只有亮灭两种颜色,略微少了一点,这是要继续努力改进的地方,极高刷新率下的大规模彩色驱动NB技术也是目前世界范围的本科的前沿技术之一。

网友Y:
发送那块有点不懂,是要怎么连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