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为何STM32L011F3的flash容量只有8K?

楼主(2019-02-27):
因工作需要,使用STM32L011F3,一看,只有8kflash, 然后,开发有HAL LL库,HAL库编译后,容量通常比较大,很容易达到8k, LL又需要深入学习,,好纠结啊~~

楼主:
很奇怪,为何st公司要在这么小的容量下提供HAL,spl库应该更加适合小容量的开发呀,而且效率更加高~~然LL太底层了。需要增加学习时间了。

网友A:
这个系列没用过,用STM32提供的std库开发不可以吗,HAL库就是把std库给封装了,占用空间稍微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系列没用过,用STM32提供的std库开发不可以吗,HAL库就是把std库给封装了,占用空间稍微大点 ...

L0系列没有STD库,只有HAL LL snippets 库。。用过F1的砖L0还真是不习惯。

@lihui567 :是的,只能学习了
@wdliming :目前std和HAL用的较多,LL库我也没用过
@lihui567 :公司已经定好的,我也改不了啊~~有没有LL库的教程的?
我说呢,可以选择FLASH容量大点的

楼主:
可见,HAL不是很适合mcu开发啊~~SPL的是最好的,个人感觉~~

网友B:
寄存器开发吧

那要花点时间了,开发时间肯定长了。

网友C:
学习STM32的话,最好用的是103,内核外设都比较有代表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STM32的话,最好用的是103,内核外设都比较有代表性

公司工作需要。。

楼主:
弄好了,寄存器的。。

网友D:
厂商这么出了 咱们只能接受

网友E:
楼主还是接受吧  要不然就选用别的型号的

网友F:
只能自己想办法解决了

网友G:
别奇怪了  想办法解决吧

楼主:
上面几位,已经用寄存器了,LL库也可以的,但是功能多起来就不行了,看来这种芯片只能做比较单一的功能,不能做大的主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