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面教材——“KTC”

楼主(2019-02-27):
关于电阻并联电容,给个相关“反面教材”。

楼主:
摘自:https://bbs.21ic.com/icview-2630210-1-1.html

楼主:
附加说明:

无!

网友A:
连傻子都知道的KTC,也成了反面教材!

或者换个说法,H大师要是能在世界上任何一本模拟集成电路设计教材上,找到一本书不说这个KTC的,你就赢了。

考虑到大师看E文费劲,来个中文版本:

网友A:
连专业术语KTC噪声都不知道,死外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连傻子都知道的KTC,也成了反面教材!

H 又闹笑话了?

楼主:
kT/C噪声”

认识吗?

网友A:
大师说他手底下一堆博士给他干活,说他可以高级工程师"无障碍交流",一个KTC就卡壳了,还能无障碍来!!!

工程师之间口头交流,直接说KTC这个字母就OK了!一切尽在不言中!!!

大师说你错了,应该读成"k    T     除以   C"

好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师说他手底下一堆博士给他干活,说他可以高级工程师"无障碍交流",一个KTC就卡壳了,还能无障碍来!! ...

应该叫KT 杠 C
杠精的杠
抬杠的杠

网友C:
多大仇!你这么高兴。。。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多大仇!你这么高兴。。。

下班路上看见有人猛抽自己大耳光,你不会停车旁观?

去年大师针对我这个说法,开展轰轰烈烈的批斗。

前天人家又引用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赵凯华的说法,来证明我所言不虚。

这两个人是不是讲相声的???如果是,建议去德云社混。

网友A:
上阵父子兵,打仗亲兄弟,大师和大侠可谓是绝配。

一个负责胡吹乱侃,玩弄初学者。谁要是敢笑话调侃,另一个上来删帖警告。

21IC弄成他家一亩二分地了。

网友D:
赵凯华《力学》第二版附录444~446页

贴个完整的截图。

赵凯华教授说:“并不是所有带有方向的物理量都服从上述叠加法则的(如大角度的角位移就是例外,见第四章)。不符合这法则的物理量不是矢量”。

网友A:
《围城》说的说的好,国外东西传到国内,除了臭豆腐之外,没有不变味的。

模仿西方的西装,连人家衣服上补丁都一成不变照着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人家贴全文,我也贴全文(上面那个帖子只给了截图第一页),看麻省理工教材第一节怎么说的:

围观。。。。。

网友A:
这个人搞的我哭笑不得。

建议把15楼,反复读一百遍,再来"反驳"我!!!!!!!!

他的意思,和我的意思一模一样,他就绕不过来。

你来跟大家讲讲,这两个定义有什么不同!!!!!!!!!!!!!!!

网友D:
两个帖子一定要连起来看。
前面说“矢量=大小+方向+平行四边形定律”,那么不满足平行四边形定律的就不是矢量。
后面回复renxiaolin“有的矢量加法不满足平行四边形定律?”说:“当然有了,旋转的物体!”

网友A:
上面的张大侠也是,弄的我是苦笑不得。。。本来就是一个意思,略微换个说法他就看不懂了。

老了,不行了。

网友D:
renxiaolin问:“有的矢量加法不满足平行四边形定律?”
回复说:“当然有了,旋转的物体!”
这个回复,相当于说:有(存在)“旋转的物体”这种矢量,这种矢量不满足平行四边形定律。

网友D:
前面说:“矢量=大小+方向+平行四边形定律”,后面说有(存在)“旋转的物体”这种矢量,这种矢量不满足平行四边形定律。前后两个“矢量”并不是指同一类事物,违反了同一律。绝对不能说“本来就是一个意思”。
这是逻辑思维训练不足的表现。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前面说:“矢量=大小+方向+平行四边形定律”,后面说有(存在)“旋转的物体”这种矢量,这种矢量不满足平 ...

这样就对了,搞不清楚就提出来,不要在那装,引用人家文字,弄个大号红字就结束了。

纠正你一个说法,上图以及公式A+B=B+A,说的是【矢量加法的平行四边形定律】,或者说【矢量加法】满足交换律!

上面这个公式,实际上就是矢量相等的定义,只要方向和大小相同,就认为两者相等。这个定义根本没提起点,所以可以平移,所以这种矢量叫【自由矢量】,意思是它可以自由自在的平移着走。

上面这几个地方出现的【矢量】,文字上一模一样,但意思不同。
第一个红圈处出现的【矢量】,是我在那个帖子中,新给的定义!!!旧的定义是这个:

我和那个网友交流时所谈到的【矢量】,自然是对方头脑中所指的矢量定义,即上面图中的旧矢量定义!!!

所以,这两个地方出现相同的【矢量】文字,但意义不同,根据上下文很容易就区分出来了。

后面与其说人家逻辑思维训练不足,倒不如说你的理解能力超级强悍,把新定义和旧定义混为一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面说:“矢量=大小+方向+平行四边形定律”,后面说有(存在)“旋转的物体”这种矢量,这种矢量不满足平 ...

说“矢量”(或向量)首先必是线性空间内的元素(线性空间也称为向量空间)。既然是线性空间中的元素,那么线性空间相关的属性矢量必须要满足,譬如加法(包括其交换律)。

对于不满足“加法”及其相关规律的东西,自然就不可能称之为矢量(或向量)。

其实,早先的矢量是“一点”还是“两点”的问题就是没有认识到矢量应该是相应线性空间内的元素这个基本概念。线性空间内还有个零元,其就对应于零矢量,那也是线性空间的原点

如果能认识到,《线性代数》中的线性空间原来就是矢量空间,那么就不会有后续的任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面说:“矢量=大小+方向+平行四边形定律”,后面说有(存在)“旋转的物体”这种矢量,这种矢量不满足平 ...

不满足“加法”及其相关法则,就不是矢量。这个,根本就不是个问题。

当然,矢量是个量,更不应该是个问题。

楼主:
相对于矢量必须满足“加法交换律”(其实,向量空间中加法必须具备交换律)这个问题,那个“极矢量”和“轴矢量”的问题更大。

网友D(点评):
是。“极矢量”和“轴矢量”的问题更离谱。

网友A:
说到这种程度,脑子还反应不过就没招了。。。

不管怎么样,证明我所给的新定义是对的,张大侠用北大赵凯华教授的书籍给我作证了。
那个说我给的定义是“反面教材”的那个人,毫无羞耻感,继续在这个儿夸夸其谈,脸一点都不红。,某个东西的厚度堪比城墙!

后面第二个图中的矢量,是某网友说的,大侠赖是我说的
我说有,当然是指按照一般的矢量定义(大小+方向)

网友D:
“矢量=大小+方向+平行四边形定律”,这就算是“新定义”?太过分一点了吧?

“矢量=大小+方向+平行四边形定律”只说到交换律,矢量还必须遵循加法结合律,必须对数乘满足分配律,必须对加法封闭,必须对数乘封闭……

网友A(点评):
这个还不够,外加9个公理才勉强严格!

网友E:
你们三个现世宝,整天就知道拿书上的话玩文字游戏,还能干点啥 、、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矢量=大小+方向+平行四边形定律”,这就算是“新定义”?太过分一点了吧?

这个所谓的新定义,当然不是我发明的,国外大多数教材都会说到,但是国内的就不一定了。

在我所给书单,你要是能在国产十本书中找到2本书中用“新定义”,简直就是活宝了。不服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相对于矢量必须满足“加法交换律”(其实,向量空间中加法必须具备交换律)这个问题,那个“极矢量”和“轴 ...

问题再大,你俩也说不出个1234出来,最多百度一把过过瘾。

为准备视频资料,单单一个矢量,我就看过10本国外教材:

多看点书再来吹牛!单单会百度技术是不行的,因为你能百度到,其它人也能百度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