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楼主(2019-02-27):
(无正文)

网友A:
这么高深的问题只能自己做测试找规律再验证。

网友B:
把眼睛放在线圈边上看

网友C:
你不如看一下电感位置传感器原理

网友D:
铁磁性物质会明显影响线圈的电感量,用LC振荡回路,根据频率的变化可以检测到铁磁性物质接近或离开线圈。不仅仅铁磁物质,任何金属的靠近都会影响线圈的电感量,只是程度不同、方向(指增加或减少电感量)不同而已,金属探测器、探雷器之类就有利用该原理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