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基于SystemView仿真的数字频率合成器

楼主(2019-02-27):
基于SystemView仿真的数字频率合成器

1 频率合成技术原理

频率合成的方法很多,最常用的频率合成技术有3种:直接频率合成、直接数字频率合成、锁相频率合成。

直接频率合成法是直接通过倍频器、分频器、混频器对基准频率进行加、减、乘、除等运算,以得到各种所需频率。其优点是频率转换速度快,并能产生任意小的频率增量。但他也存在一些不可克服的缺点,要求基准信号的功率较大,由于大量的倍频、混频、滤波等电路,合成器的设备十分复杂,而且输出端的谐波、噪声及寄生频率难以抑制。

直接数字频率合成随着超高速数字电路的发展而兴起,主要是通过微处理器求解数学递推方程或者直接查正弦表得来,其输出波形是部分合成。其优点主要是分辨率高、控制灵活、容易做到比较低的频率,但是由于受器件的时钟频率控制,输出频率上限不能太高,而且总的输出噪声电平可能比较高。

锁相频率合成技术是基于锁相环的同步原理,利用锁相环路的窄带跟踪特性得到不同的频率。锁相频率合成又有直接锁相和数字锁相2种。倍频器实际上就是直接锁相的一种,而数字锁相是在锁相环路中插入一个分频比可变的分频器,通过CPU控制可获得不同的频点。如图1所示是一个典型的直接式锁相环频率合成器的原理图。他由参考振荡源、参考分频器、锁相环3部分组成。

其中的锁相环与普通锁相环不同的是,他在VCO的输出端和鉴频器的输入端之间的反馈回路中加入了一个可变分频器。如图1所示,高稳定度的参考振荡源信号经R次分频后,得到频率为fR的参考脉冲信号。同时压控振荡器的输出经N次分频后得到频率为fN的脉冲信号,2个脉冲信号在鉴相器进行相位比较。当环路处于锁定状态时,则有输出信号:fo=N·fN=N·fR。

2 SystemView软件介绍

SystemView软件是美国公司开发的用于视图化系统模型的设计、仿真、分析和评估的开发工具软件,采用了Windows环境下的图形化编程方式,具有友好、功能强大的调试环境,是真正信号级系统设计仿真的有力工具。

在SystemView环境下的操作比较简明,根据系统设计要求利用SystemView本身提供的各种函数图符建立仿真模型,并对其进行参数设置,在设定系统运行时间等参数后就可进行仿真分析。

3 数字频率合成器的设计与仿真

基于以上对数字频率合成器的分析,在SystemView设计环境下,建立了典型的数字频率合成器的模型,如图2所示。在此模型中,锁相环的VCO用FM图符(图符2)代替,其载波频率设置为195Hz,增益为20Hz/V,环路低通滤波器使用了一个8极点的贝塞尔低通滤波器,带通为5Hz,分频器使用通信图符中的N倍分频器,根据锁相环的输出特性,若分频比N=20,则锁相环的输出频率fo应该锁定在fo=N·fR=20·fR频率上。

假设输人参考振荡器1kHz,进行100分频后作为基准频率进入到数字频率合成器中,也即基准频率为fR=10Hz,在系统时间参数设定为1000Hz,采样点数为16384点情况下,对构建的系统进行仿真,当N=20时,由图3输出信号的频谱图可以看出,在频率为200Hz处出现了较高的频谱能量峰值,这说明输出信号的频率被锁定在200Hz。当把N改为18时,输出信号的频谱在频率为180Hz附近处出现了能量高峰值,如图4所示,同理说明此时输出信号的频率处于锁定状态。

    由以上仿真分析可以看出,改变N的值,输出信号的频率将变为基准频率10Hz的整数倍。但事实上由于锁相环的锁定范围限制(与滤波器带宽和VCO的载波最大变化范围有关),只能输出VCO载波频率附近的几个整数倍的频率。当N=23时,输出信号频谱如图5所示,图中频谱能量高峰值并不像以上图示那么清晰,而是存在能量高峰区,由此说明输出信号频率比较平均地分布在180~240Hz频带内,此时的锁相环处于失锁状态,频率合成器也失去了作用。因此,在进行分频比设置时,N值不能设置太高。在实际应用中,特别在超高频工作情况下,为获得较大范围的频率选择(较多的频率数)和较小的步进频率,多采用吞食脉冲式锁相环频率合成器。

4 结语

通过运用SystemView仿真软件,构建了典型的数字频率合成器,仿真分析结果表明在滤波器带宽和VCO的载波最大变化范围内,可产生多个频率稳定的输出信号,目前在各种无线电台中使用的频率合成器普遍采用可变数字式锁相环频率合成器。

网友A:
可以的啊! 啊哈哈

网友B:
锁相频率合成技术是基于锁相环的同步原理,利用锁相环路的窄带跟踪特性得到不同的频率。

网友C:
用高精度晶体振荡器作为基准?

网友D:
频率合成器的实现方法有3种:直接模拟频率合成、间接频率合成和直接数字频率合成。

网友E:
数字式频率合成(DDS)技术是继直接频率合成和间接频率合成之后,随着数字集成电路和微电子技术的发展而迅速发展起来第三代频率合成技术

网友F:
频率合成源是微波系统的重要功能单元

网友G:
频率合成器是现代电子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网友H:
采用DDS技术的直接数字频率合成器

网友I:
与传统的频率合成器相比,DDS具有低成本、低功耗、高分辨率和快速转换时间等优点

网友J:
DDS同DSP(数字信号处理)一样,也是一项关键的数字化技术。

网友K:
直接数字式频率合成是指产生系列数字信号并经数模转换器转换为模拟信号的技术

网友L:
许多性能优越的 DDS 芯片

网友J:
DDS是从相位概念出发直接合成所需要波形的一种新的频率合成技术

网友C:
合成技术能产生一系列具有一定频率间隔的高清度频率源

网友I:
广泛使用在电信与电子仪器领域,是实现设备全数字化的一个关键技术。

网友D:
频率合成器是利用一个或多个标准信号,通过各种技术途径产生大量离散频率信号的设备。

网友H:
可分为正弦输出DDS、脉冲输出DDS和相位插入DDS等不同的类别

网友E:
采用DDS技术的本振信号源是较为理想的选择。

网友G:
数字频率合成(DDS)技术是相对于直接模拟频率合成(DAS)技术而言的

网友F:
在收发信机、雷达探测、通信、检测仪器等电子设备中被广泛使用。

网友K:
直接数字式频率合成器(DDS)是将先进的数字处理理论与方法引入频率合成的一项新技术

网友L:
DDS 系列产品性价比较高,目前取得了极为广泛的应用。